[网络] 拆解必联BL-SG108M千兆网管交换机

楼主(2021-08-23):
机器是闲鱼20块钱收来的,到手没通电直接打开一看电源部分4个16V470UF电容怀孕了,就直接从坏主板上拆了4个16V270UF固态电容补上了,上电能开机进设置页面,以为修好了,心里一阵暗喜啊,可是后来发现上网只能打开IPV6网站,IPV4的打不开,折腾一番发现机器MAC地址显示FF,明显不正常啊,感觉是个软故障,上网找了一个固件,拆下flash芯片直接写入,开机发现MAC地址正常了,上网也正常了,至此捡漏成功,总的来说这款机器还是不错的,虽然是小厂产品,但是做工也还说的过去,毕竟价格在那摆着了,新机当时不到200好像。

网友:
我之前还找这款交换机来着呢,还没有。官网停售了

网友A:
能找到固件是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固件是关键啊

必联的固件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同款用了4-5年了,主要IPTV分流用

网友(2023-10-29):
固件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B(2025-03-15):
不错,看看能否收一个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B:
不错,看看能否收一个

手头有两台,近期全部因电容出问题导致无法使用,更换故障电容后出现了跟楼主一样mac地址ffffffff问题,没有编程器不知道咋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