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暖气循环泵装在钢管上怎么装?

楼主(2021-08-23):
老家暖气用的是钢管的,卧室太远,热水循环不好,想装个暖气循环泵,想自己搞定,请问怎么个装法?需要什么接头?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用波纹管软连接

网友:
                                  活接,水表上的那个

网友A:
看图上似乎是6分暖气管,用6分铁活接或者铜活接,有活络扳手或者管钳就可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似乎是6分暖气管,用6分铁活接或者铜活接,有活络扳手或者管钳就可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

我记得没6分那么细,应该是一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似乎是6分暖气管,用6分铁活接或者铜活接,有活络扳手或者管钳就可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

用活接的话是不是还得截一段管子?需要套丝吗?

网友:
最好和二楼说的一样,两端用不锈钢的波纹管连接,方便以后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似乎是6分暖气管,用6分铁活接或者铜活接,有活络扳手或者管钳就可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

应该是一寸的

楼主:
左右各有一根管,是往两边供暖的,一个泵够用吗?

网友:
这个泵的声音确实小的很。

网友:
工具全的话,直接套扣固定到管子上,不过一般人家很少这么全的工具
所以直接用波纹管吧,那个怎么用怎么方便,或者用PPR管件也行,成本可能高一些,也不如波纹管方便

网友B:
直接把段拆掉,一寸管吗?波纹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段拆掉,一寸管吗?波纹管连接

右边装一个泵,左边也需要装一个吗吗

网友:
现在还让燒煤吗?当地已经仃止两年了,煤都买不到了。
出水管是两根,断开远的一根,加两个活节就行了

网友:
接到回水端,出水端高温…

楼主:
我家的大概这样,右边3组,左边2组,泵装在右边,会影响左边的水循环吗?

网友:
按理说应该加在上面的出热水管上,加在回水管锅炉就承压了。另外这左右两套系统,最好把锅炉出水改成同一个口,接着装循环泵,循环泵之后再分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大概这样,右边3组,左边2组,泵装在右边,会影响左边的水循环吗?
...

什么软件做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大概这样,右边3组,左边2组,泵装在右边,会影响左边的水循环吗?
...

只有安装泵的管路才有作用,所以在需要把锅炉的2根出或回水管改成一根才行,而且泵装在回水管上比较稳妥。

网友:
这个双联回路挺难加泵的,在回水上用一个泵解决不了两路问题,貌似需要两个泵,另外因为补水在回水管路中所以也不适合在回水上加泵,启动泵后估计要溢水的,如果泵装在补水盒右侧还容易进口空气,而出水回路加泵的效果我就不知道了,但貌似也得弄两个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