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NAS系统:OMV、openmediavault

楼主(2021-08-23):
先说感受,最近安装了Unas和OMV版本,感觉差异不大,OMV是开源版安装界面一样;硬件准备U盘一个;
下载镜像 https://www.openmediavault.org/ 最高版本
或者天翼云盘 告诉免费 https://cloud.189.cn/t/EvmuYjzuEfuy (访问码:05px)
也可以用 阿里云盘 不限速 https://www.aliyundrive.com/s/KzP8f6CcTpX
使用img写入软件(几年前的东西了)

安装跟装系统一致说几个关键点;
1、可以选择中文
2、尽量选用默认值不要随意更改name等,root密码可以输入;
3、选择硬盘注意主盘跟从盘;
4、多个网卡的不行接个把口全部插上,这样省事;
安装完成后界面,用户 admin 密码 openmediavault  (原厂密码)

文件共享设置
注意需要开启SMB/CIFC;
添加对于的硬盘文件即可(如果没有硬盘选择,请在文件系统里面添加硬盘)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硬盘有故障后换成了u-nas,更简单。

网友:
人家叫OMV啊

网友:
主要是远程管理维护和手机端管理维护
没有这个很不方便

网友:
有虚拟机吗?可以再装个爱快吗?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OMV,不过基本上很少用WebUI,基本上是通过SSH直接操作Linux,只有添加共享文件夹的时候需要用到WebUI:lol:

网友:
omv有清华和中科大源

网友A:
玩了几年omv,最后还是改成了debian+webmin

网友(2021-11-11):
网络不方便,更新容易中断,容易出问题。

网友:
直接win平台安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了几年omv,最后还是改成了debian+webmin

比如N1盒子可以刷debian嘛!
然后在这个系统上安装web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