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极少发生的运放集成块内部接触不好

楼主(2021-08-23):
前些天发现自家的翔声DAC-01A左声道时不时有曝音,昨晚拆开来,东按按西按按,按到箭头所指的一个运放LF353处,曝音消失变成正常或更严重的曝音噪音。认为问题就在这个集成块附近的焊接开裂或PCB有问题。图借用店家页面上的截图:

心想问题不大,操起烙铁把该焊的都焊一遍,但问题不解决,晚上在家不好再试下去,曝音噪音要吵人家休息。
今天带到单位,再仔细查,用示波器测量运放输出时不时 有曝音或大幅值的噪音,2脚也有,但是3脚没有很干净。
拆掉输出电容,1脚及2脚还是时不时 有曝音及噪音,量电压正负电源正常,且另一半运放(右声道)正常。焊接都确定没问题了,当运放坏吧,用力按按集成块,有时也正常。
测量2,3脚电压,量上去时,也基本是电压为0,正在想不通时,一次按的重了些,示波器上连续不断曝音及大幅噪音,万用表轻轻的去量1脚,电压很高。
量2脚也有电压,且也不低,3脚还是0。而且量的是集成块塑封边缘的引出脚上。那应该是2脚内部接触不好或断裂了,负反馈没进去,运放进入开环放大,噪音就大了。
从电路分析,其它也没有可能了,拆下运放,装个8脚DIP插座,先插上LM358试试看。一切正常了。问题就是集成块引脚内部接触不好。
打电话问朋友,他那里还有NE5532,去拿个来插上去,再反复按压集成块,PCB板,都没有曝音及大幅度噪音,输入的1KHz方波一直正常输出。修理完成。

网友A:
看板子布局,电子管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布局,电子管烤的?

也有可能,电子管这路输出(独立胆味输出)基本上不用。过二天把电子管拨了或切断灯丝加热。维修时麻烦在跑电路,双面板,大面积敷铜接地,又是蓝色的,眼神不好,借助放大镜,强光电筒,仔细查PCB走线及贴片元件的焊接情况。且又是一会好,一会坏。

网友B:
确实可能经常热胀冷缩,把里面的金线搞活动啦。

网友:
坏了就坏了,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可能经常热胀冷缩,把里面的金线搞活动啦。

想到机器后面有个110V/220V转换开关,实际中没接,厂家估计怕用户拨错烧机器,所以空着,变压器二个初级绕组直接串联接好了。
利用这个开关,把变压器出来的灯丝绕组和电子管供电绕组通过这个开关再接入板子整流电路,这样可以想用电子管输出的也可以,想关掉它也可以。现在机器几乎不发热了。

网友(2023-03-21):
从电路上看你这个运放基本没什么放大作用,其实搞一只buf输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