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车子进水都能养鱼了,座椅地胶已拆空,不知道哪里进的水?

楼主(2021-08-23):
周末发现车子脚垫上有一层水,感觉不妙,拆开看看,结果底下全是水,都能养鱼了。不知道是哪里进的水,查过天窗排水管,左边通畅,右边有堵塞,但是顶棚没有进水。不知道水是从哪里进来的?目测起码进了十几升水。

楼主:
补充下,左边没进水,就右边进水。

网友A:
这是郑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郑州的吗?

大哥,我在浙江杭州,没有被水淹,没有涉水,只有淋过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坐标太原,车辆是16新轩逸.也是右侧前后有水,处理好了后来发现右后门也有水,通了排水口,再观察中

网友C:
可能是空调机漏的水。

网友:
驾驶座椅很有灵气

网友D:
首先要排除小孩啥的偷偷倒进去水,或者下雨忘了关窗或没关牢。如果不是外面进来的水,重点查空调的出水口,右边有就重点查右边。外面进来水就复杂了,门窗下面的泄水孔,天窗也有可能。

网友E:
前挡风玻璃的落水口堵了或者天窗漏水,可以参考@东成西就 坛友的处理方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60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空调机漏的水。

我也怀疑,有空再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排除小孩啥的偷偷倒进去水,或者下雨忘了关窗或没关牢。如果不是外面进来的水,重点查空调的出水口, ...

天窗不会的,我测试过。小孩偷偷倒水也不会有那么多,十几升水呢。下雨忘记关窗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坐标太原,车辆是16新轩逸.也是右侧前后有水,处理好了后来发现右后门也有水,通了排水口, ...

有查到是哪里进水了吗?

网友:
天窗密封条没事就检查空调的排水管  在发动机运行打开空调情况下 看看排水管是不是有水出来 没有就用吹枪吹一下排水管  吹了一下之后能出水就要空调风机箱  有可能排水管内部那头被堵住了  吹一下能暂时用用    还有个情况是冷凝器附近有地方没固定好冷凝水顺着壳子流下来 第二种情况是开空调情况下能在副驾驶看见滴水

网友F:
这是郑州上月那批吗?据说报废了三十万辆车,修车排队几个月。

网友:
不用怀疑了,空调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挡风玻璃的落水口堵了或者天窗漏水,可以参考@东成西就 坛友的处理方法:http://bbs.mydigit.cn/read.php ...

太感谢了,跟我车一样的,别克凯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郑州上月那批吗?据说报废了三十万辆车,修车排队几个月。

不是郑州,是杭州!不是泡水,不是泡水,不是泡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查到是哪里进水了吗?

暑假期间我的车用的少,应该不是空调水,估计是天窗处的问题,门里面的水估计是排不掉聚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郑州,是杭州!不是泡水,不是泡水,不是泡水!

差不多了,都是州,都是省会,都是水,都得拆,都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了,都是州,都是省会,都是水,都得拆,都得修。

楼主要气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