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烧MOS管的有刷电批

楼主(2021-08-23):
      一把牧田的有刷电批,二手买的,用了半年左右,今天用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了刹车,同时开关按不到底,接着再拆了十几个螺丝后直接就没有软起动慢速了,一按就是全速。初步判断是功率管挂了。拆开检查发现原来这个之前修过,原来的功率管型号是IRF7537,耐压60V 电流173A 内阻2.75mΩ,刚好手里有几十个拆机原装货IRF3306,耐压也是60V 电流160A 内阻3.3mΩ,换上后能够工作但是依旧没有刹车,按多两次又没有低速了同时电池发烫MOS管发烫,再次拆开检查原来是刹车用的弹片断了,导致电机输出被按下开关的同时短路进而导致烧MOS管。再仔细查看这个断了的铜片被焊接过,估计不是原装,原来的卖家在焊接的时候只是用焊锡固定,没有加其他东西做加固,所以用几个月就从焊锡位置断开了。找一根三极管引脚加在上面重新焊接,稍微整一下形状确保按键的同时能够断开松开按键后能够良好接触,完成安装回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