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教程&带你了解★苹果7P后摄照相黑屏手电筒打不开维修过程

楼主(2021-08-23):
  顾客进来就问苹果主板能修吗?问:什么问题?顾客说7P摔了一下屏幕啥的都没有坏,但后摄照相就黑屏了,手电筒也打不开了。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7P通病吗,后摄容易摔坏,然后说估计摄像头坏了,要换,没等我说价就说上家让他等了四五天发了一个来装上还是不行。。。我都有点不相信,不是摄像头坏。。。拆机拿我的装上确实如他所说的一样。。。因为还有其它机子在修,所以让他放这里了,明天来拿
  本来很简单一个问题,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左右,走弯路了。。。

因为已经换了我的摄像头试还是不行,排除摄像头本身坏的问题了,所以就先对照图纸打阻值了
一圈下来阻值全部正常

既然阻值正常,那就开机测试电压吧,奇怪电压竟然也正常,就因为这就走弯路了,心想电压正常阻值正常,摄像头好的不应该不出来呀
难道我的摄像头坏了,先用万用简单测试下摄像头左右两边的脚,不相互对地呀,应该好的呀
把自己好机子赶紧拆开,摄像头相互对换测试,还是涛声依旧,果然不是摄像头的问题,纯粹就是浪费时间的过程。还是先把我的摄像头换回来先装好我的机子吧

找不到问题了。。。阻值电压都正常摄像头也是好的。。。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进水清洗过的痕迹,果断拆下来

一看背面现在绿油的位置,明显被清洗过,但有两个电容严重腐蚀正极烧黑了......这是修好后上了绿油的,因为是逆过程所以修好之前没拍照

红圈这个电容的正极明显腐蚀了,都没用风枪加热,镊子撬一下就掉下来了,下面焊盘腐蚀严重。
赶紧显微镜下清理下焊盘,手术刀尖轻轻一刮旁边的黑胶焊盘一起全没了,对!一刮焊盘正极直接没了。。。心中瞬间就飘过艹 艹 艹
为啥上当走弯路了?起初就没怀疑是进水,因为之前进水估计上家只清洗,没处理焊盘,发句牢骚上家太不讲职业道德了,然后当时没有完全腐蚀掉还能通电使用,电容本来就腐蚀有松动迹象了的,长时间接触不良使用,顾客摔了一下后导致焊盘这回完全脱开了。上家当时就处理下估计就没这问题了。右边连接的绿线圈这个电容也腐蚀了,镊子轻轻一碰就是松的,拆掉还好烧盘没烧掉

看下原理图这个是自举升压供电电容,U2501VDD脚的供电是这里进去的,这个焊盘接触不良,供电不稳不能照相就正常了。也就是因为他接触不良,所以测试时电压正常,却又不能照相

维修就简单了,因为这个焊盘掉了,所以U2501旁边把VDD刮出来飞线到U3001借电过来就行

紫光灯照一会儿就固化了

飞好线测试好后点上绿油,这是放大20倍的效果,实际小很多,固化好后的样子

主板背面全貌

一楼完,楼下继续装机测试

楼主:
拆出主板后的样子

拆下的螺丝等小配件放盒子里盖好以免掉了

屏幕后壳放在下面一层的

小配件分类放好

这回知道我为啥敢保证螺丝不打错位置了吧因为我拆的时候就是按顺序分开放了的,一个格子一颗,装就反着回去就行

装好后贴上保修标签

啥都没剩,证明我没有漏装东西

常用的一把螺丝刀,你猜多少钱,潜力创新的

小80块,尾部的轴承确实灵活,用起来比那些十几块的顺畅多了,除了没觉得有什么其它突出的优点,哪里来的勇气卖这么贵?

最后再试一下是否正常,快十点半了我还在加班不加班可不行,它可是我的衣食父母

全文完,马上又要12点了,睡觉

网友A:
这么细,直接徒手焊吗?手不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直接徒手焊吗?不逗?!

怎么就逗了?不徒手焊接那用啥?风枪?这是常规操作呀,显微镜下加特尖烙铁头轻松焊呀。。。这个飞的线更细,特意和镊子尖对比了下大小

网友B:
带编号的小格子,优秀。

网友:
靠技术吃饭,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直接徒手焊吗?手不抖吗?!

嘿嘿有点少见多怪了,比这再细上几倍也跟玩儿一样,bga补点接排线都比这精细,不要低估了人类双手的精细度,那些显微镜下玩细胞的能手工对单个细胞做手术~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有点强迫症。。。
拆下来的螺丝还要按顺序排列
不过,,
这样子干出来的活确实赏心悦目。
为楼主的敬业精神点赞!

网友E:
楼主在哪做维修啊?

网友F:
高手问下8p拍照远景抖动一致对焦什么问题?

网友G:
一个型号,一个故障,摔一下坏了,不会修,不值得换,凑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编号的小格子,优秀。

放螺丝啥的小配件方便

楼主:
各行各业吧,常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有点少见多怪了,比这再细上几倍也跟玩儿一样,bga补点接排线都比这精细,不要低估了人类双手的精细 ...

老哥是明白人。。。这些小东西确实离不开显微镜。。。像苹果指纹断掉飞线的,线的间距比这个更小,接的线还不是一根两根能行的,一样是是手工用烙铁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有点强迫症。。。
拆下来的螺丝还要按顺序排列
不过,,

不是强迫症的事。。。苹果螺丝种类多,还有长短区别,打错后会导致螺丝孔里面线路断裂引起主板问题。。。再者原样装回顾客看到过程也更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做维修啊?

家乡的小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问下8p拍照远景抖动一致对焦什么问题?

首先排除摄像头本身的问题。。。私信给你发了不拆机测试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型号,一个故障,摔一下坏了,不会修,不值得换,凑合用的

这个看个人吧,有的故障能将就用的,有的就完全影响使用

网友H:
修手机很烧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手机很烧脑子

做到这行就得爱这行,没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