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空载问题

楼主(2021-08-23):
现在有一个LED灯珠板
并串数是1并24串 6V灯珠
驱动空载电压多少合适
非隔离驱动

网友A:
现在的驱动一般都是恒流的吧?空载有输出开路保护,一般只要计算出需要的电流选驱动芯片,非专业回答等高手

网友:
居然有1并24串灯珠算法。

网友B:
先看串联 24,再乘以 6V灯珠,电压15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串联 24,再乘以 6V灯珠,电压150以下

实际电压应该在144-15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驱动一般都是恒流的吧?空载有输出开路保护,一般只要计算出需要的电流选驱动芯片,非专业回答等高手 ...

正常驱动空载一般比实际的电压高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驱动空载一般比实际的电压高多少合适

不知道你要设计还是?一般恒流的非隔离驱动空载电压会比较高,有用过阻容恒流的就知道什么样子,输出开路会爆滤波电容,用芯片的话就不太了解,非专业解答

网友:
不想跟楼主废话,你照我的链接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o1k90e698fbc
选25W黑壳单只装 把里面驱动取下来就是你想要的东西,用不起喷我

网友:
查一下单个灯珠的电压范围,最大值乘以串数24,得出一个数值,电源的空载电压不超过此值就行.

网友:
1并24串,6V珠,也就是144V。一般非隔离输出端250V-450V电容。
一般常见范围内的小驱动都可以,关键是常见的恒流200-300ma,你的6V1W珠扛不住,要改小恒流输出。

网友:
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6v灯珠也是2个串联

网友:
空载电压比你带载电压高,200V左右吧。

网友C:
1并24串 6V灯珠,估计是24W灯板,需要使用高压恒流驱动。空载电压=24*6.6=158.4V,选择160V以上的非隔离恒流驱动就可以。
现在的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一般都在200V以上,只有能带载24W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并24串 6V灯珠,估计是24W灯板,需要使用高压恒流驱动。空载电压=24*6.6=158.4V,选择160V以上的非隔离恒 ...

专业!!

网友(2021-09-22):
比灯珠正常工作电压高30v(对于带ovp的ic来讲,就是过压保护值为灯珠工作电压加30v)就行。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_u=qe3nhv7da2
其中的10-50串120mA驱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