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手动能一次拉断长铆钉的拉铆枪推荐

楼主(2021-08-24):
能一次拉断长铆钉的拉铆枪有推荐的吗?
需求:长铆钉一次拉断,不需要省力,坚固耐用,手动。
现在用的是街头五金店三十五块钱买的,不耐用,用着用着就坏了。
看了下面几款,不知道哪个好用
1,金马JM268,全长360mm
2,金马201,全长480mm
3,安字牌ssc180,全长450mm

网友A:
气动或者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或者电动

要求手动,气动和电动限制太多,不适合我们的使用场景

网友B:
手动的按原理不可能一次拉断的,只有电动的可以,第一把相对好些,好的铆钉枪就是能拉不锈钢铆钉的,普通的都拉不了,我买的易之力的200多元,三用的也是能拉不锈钢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的按原理不可能一次拉断的,只有电动的可以,第一把可以,好的铆钉枪就是能拉不锈钢铆钉的,普通的都拉 ...

第一个总长太短,就注定了不可能太大力,就是牺牲行程换取更大力度,如果想力度不变行程增加,那就只能增长手柄长度,参考杠杆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总长太短,就注定了不可能太大力,就是牺牲行程换取更大力度,如果想力度不变行程增加,那就只能增 ...

我以前也这么想,但自从用了易之力,才发现好铆钉枪也没多长,一样用,你的一次拉断是反原理的,除非铆钉很小短的规格,比如5毫米啊,6毫米的,我用的铆钉都1.2-1.5厘米的,不可能一次拉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这么想,但自从用了易之力,才发现好铆钉枪也没多长,一样用,你的一次拉断是反原理的,除非铆钉 ...

你用易之力拉1.2或1.5的铆钉几次拉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易之力拉1.2或1.5的铆钉几次拉断?

我每次手都不会涨最大,都是三次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手都不会涨最大,都是三次拉断

这种短拉铆枪相比长的,是结构上有什么改进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短拉铆枪相比长的,是结构上有什么改进还是?

我也想买长的,它没有啊,它连螺母都能拉,拉个铆钉很轻松的,好像有长款的不过不是三用的,家里用当然功能多些方便,工地干活功能要分开,分开寿命都不长,三用的寿命更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长的,它没有啊,它连螺母都能拉,拉个铆钉很轻松的,

我看了他们发的视频,轻松是很轻松,就是要来回拉好多次,太费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他们发的视频,轻松是很轻松,就是要来回拉好多次,太费时间了

我是习惯了,电动的也有,普通铆钉枪也有几把,用的不多这个就行,我主要看中它拉螺母和修改铁皮孔的功能,要是全买电动的,那就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习惯了,电动的也有,普通铆钉枪也有几把,用的不多这个就行,我主要看中它拉螺母和修改铁皮孔的功能 ...

我们用的相对比较多,一天拉一千多个铆钉,只是电动和气动的不适合我们用,所以才找手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相对比较多,一天拉一千多个铆钉,只是电动和气动的不适合我们用,所以才找手动的。 ...

按你们这用法,一个月得报废两把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们这用法,一个月得报废两把枪吧

前几天刚报废了4把,所以趁着还没报废完,就又来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刚报废了4把,所以趁着还没报废完,就又来买了

你就该找最能买到配件的那种,里面的夹嘴啥的都能换的,质量中等的买,多买点配件,节省点成本。

网友:
我安门锁就2颗铆钉2颗都拉断了。还是用最便宜那种几元一把的钳式铆枪。估计还是铆钉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该找最能买到配件的那种,里面的夹嘴啥的都能换的,质量中等的买,多买点配件,节省点成本。 ...

试过买配件,配件也容易买,但三天两头坏太费事了

网友:
用东成的锂电拉铆枪,比较省力

网友:
想不出什么环境下,手动还能比电动更合适的地方?电动后面尾巴长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