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谈万用表晶振4M改8M的影响,发个测试图

楼主(2021-08-24):
以前写过一个帖子聊怎么改晶振才是正确的改法,为什么4M改8M是瞎改,得不偿失。
不过那个帖子对于不熟悉电子的人写得有点抽象,像paper不像帖子。
我补充个直观的测试以便大家理解。
用信号发生器生成一个1+sin(2π*f*t)的信号,频率为f,1v的直流偏置,0.7v的交流分量。这里用了较大的AC分量是为了更明显的演示不同差模抑制比的效果
我没打算改表,但显而易见可以用降低1倍信号频率的方式模拟升高1倍时钟频率对差模抑制比的影响。
首先是50Hz的正常状态,可见即使叠加了很高的交流信号,DCV测试依然非常稳定,

下面是25Hz的信号,模拟的是晶振4MHz改8MHz后的情形。这时候的DCV已是跳得眼花缭乱。

136+的50Hz NMRR大约65dB,改8M后50Hz NMRR劣化为15dB,损失了50dB。对于那些136+改8M晶振的坛友,在批评136+抗干扰能力差之前请三思自省。
由于结构差异0660改晶振的影响会小一些,有时间再测
再加个0660的表吧。
由于Δ-∑ adc的噪声整形特性NMRR会更好一些。这次测试信号用更高的AC分量,1+5sin(2π*f*t)。DC bias 1v,AC 3.5v。
先看50Hz,纹丝不动,下图是gif,要耐心看

再看25Hz,可以见到AC分量增加到5倍,而尾数跳动却更小。

这不是表厂做得好而是Δ-∑ adc本身的结构具有的噪声整形优势。从另一方面来讲可以说对于信号的变化不敏感,显得略为迟钝。这个差别就像指针表有的阻尼小有的阻尼大。可见数字表也是有个性的,在选购万用表的时候尽量多了解其特性按需求选择适合的工具。
怎么好像不小心又写成paper like

网友A:
总之,改10m就对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改10m就对了,是吧

对于50Hz市电的地区,除了10MHz还有其它几个频率可用,按需求来改。如果芯片能支持20MHz也可以。
如果你看精工给修石英表订制的万用表,可以发现除了正常状态还可以调到1s的积分时间,那就相当于用400kHz的振荡频率。
如果你是修飞机的,只要芯片能支持你甚至可以改到160MHz。

网友B:
你以为说得简单我就懂了?其实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说得简单我就懂了?其实还是不懂。。。

那就记得不要改晶振就好了

网友C:
还是感觉像paper,能不能再通俗点,主要是我对这类知识是十足的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50Hz市电的地区,除了10MHz还有其它几个频率可用,按需求来改。如果芯片能支持20MHz也可以。
如果你 ...

为啥修飞机要160Mhz啊

网友:
adc速度跟不上?

网友:
用心良苦了,为了使用我也不支持改装万用表,改着玩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修飞机要160Mhz啊

飞机上是115v 400Hz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感觉像paper,能不能再通俗点,主要是我对这类知识是十足的不懂……

就是说4改8后会严重降低对50Hz工频干扰的抑制。而我们正好是使用50Hz交流电的。60Hz的没有影响。

网友E:
万用表不要超频。 超频会把万用表性能搞得一团糟。  所谓的速度加快只是一种癫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不要超频。 超频会把万用表性能搞得一团糟。  所谓的速度加快只是一种癫狂。 ...

癫狂这词很准确

网友F:
始终不理解,4M正好,为啥8M不行? 8M不也是4M的倍数关系吗?2倍或者1/2关系, 10M为啥就又行了呢? 10M是2.5倍或者1/2.5。积分周期不都是倍数关系?
我用信号发生器试过了只要10HZ的倍数,测出来都很稳!比如说10hz ,  20hz,30hz,,,110hz,都很稳,11hz乱跳,但是11khz就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始终不理解,4M正好,为啥8M不行? 8M不也是4M的倍数关系吗?2倍或者1/2关系, 10M为啥就又行了呢? 10M是2 ...

看我以前那篇,那里写的是原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数据支持

以前楼主那帖子,数据大概能看懂,知道原来的错误原因

这个就是想象中的数学模样,和数学真正的模样,这种区别
不懂时候想当然,别人提出反驳数据,看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啊,跳出了原来的思维误区,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始终不理解,4M正好,为啥8M不行? 8M不也是4M的倍数关系吗?2倍或者1/2关系, 10M为啥就又行了呢? 10M是2 ...

你看准了谁和谁的倍数
是信号测量周期是干扰信号周期的整数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始终不理解,4M正好,为啥8M不行? 8M不也是4M的倍数关系吗?2倍或者1/2关系, 10M为啥就又行了呢? 10M是2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988-1-1.html

详细就参照楼主这个帖子看吧
以前还有图的,后来删了

学术上的东西,尤其设计到数学,我是真的玩不转,但是理论上大概算一下,还是理解了,比较支持楼主的说法
毕竟到目前为止,没人站出来用数学分析的方法来支持8m晶振完全通吃50hz的频率这种说法

另外就是,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折腾方式,不在乎这个,毕竟人家是60hz的市电,8m晶振随便上,反正不影响

至于直接测量来验证,我建议使用50hz的整数倍,但是又不是60的公倍数这样的数字来测量,更有说服力
100hz,150hz,200hz,250hz,这种不能被60整除的数字,如果不稳定,那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
玩dc的改晶振无妨吧,玩ac就要考虑考虑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很多次了,每次都云里雾里,作为外行我是真的理解不了,没有明确说出4M  8M  10M到底啥区别? 4M怎么就跟10M一样了?  工频的周期怎么也是积分周期的整数倍吧?不懂这玩意怎么算的!
再说国内用8M晶振的表很多很多!这又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