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流言终结者系列之:SM2246XT G2 不稳定

楼主(2021-08-24):
因为2246XT G2原件比长版本和单帖的2246XT G2少了不少原件,所以以前总有人说2246XT G2双贴版本不稳定,因为本人玩的固态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开始也是很疑惑,曾经也是买了不少单帖的2246XT G2来使用,
但是前几天突然2246XT 的写保护板子上市了,老范等等其他人也尝鲜了,我也就想着,既然有人说G2 双贴版本不稳定,那么我就乘着这个机会来试一试,到底是怎么个不稳定方法,

因为现在的颗粒也不贵,所以贴了8个双贴256G的颗粒,

另外一面

下面就举例几个颗粒吧
1,东芝的0DDL,速度在46XT里面算是不错的了

2.闪迪颗粒,15139,也是很快的颗粒

3.L06B,01T双贴256G,速度一般

4.现代颗粒,漏电王的颗粒上46EN和46XT简直不像一种颗粒,46XT 903都很拉胯

其实这些颗粒也都是很常见的颗粒,用的人也是特别的多,跑圈什么是以前跑的,都过了,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下面重点来了,都说G2 双贴容易掉盘不稳定,我这次买的写保护板子,我索性直接上双贴512G的颗粒,而且是最耗电的颗粒,
  1,02T双贴500G,L06B模式       2.镁光的NW755 单颗粒8CE 16DIE,双贴32DIE
  我在想,46EN上面这两个颗粒温度炸裂,练习铁砂掌必备,在这个46XT上面会不会出现温度过高,不稳定的情况,然后我跑了个分,你猜怎么着

DIE数量太多,46XT的主控扛不住了,写入速度快不起来了,跑圈的时候温度很低很低,因为主控一直在和颗粒的IO做切换,所以根本快不起来,完全不存在吊盘的可能性,

  我现在就在想,都说46XT G2双贴容易掉盘,到底是什么颗粒容易掉盘,双贴64G? 双贴128G? 双贴256G?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双贴512G,
最后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双贴1T的04T L06B,这种比02T还要多DIE的颗粒,能不能比02T快还是个问题,我反正是不会46XT上这种颗粒的,

最后的最后,可否请有些说2246XT G2容易吊盘的人站出来,说一下是用什么颗粒容易吊盘,在我的手中,快的土狗颗粒不掉盘,慢的现代颗粒也不掉盘,L06B跑完圈了,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颗粒掉盘了

当然我只在原作者和微冷那儿买主控板,紫色和黑色,还有现在的写保护U盘板子,其他地方买的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非原作者生产的板子是有问题的就不得而知了,一样的价钱为何不去原作者那儿买呢?

我大晚上的写这些也不是为了什么,所谓实践出真知,这个新上市的写保护2246XT 的板子和原来903的一样大小,当然供电部分和G2的是基本上一样的,反正我感觉和G2的一样的稳定,
如果有什么颗粒容易吊盘,也请您写下来,可以让后来使用的人颗粒闭坑,谢谢!~~~

网友A:
nw755和nw713有什么区别?长板双贴一个nw713写入有200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755和nw713有什么区别?长板双贴一个nw713写入有200多啊

基本上一样,双贴的颗粒die太多了,速度起不来46xt,单贴的713读取只能300多,达不到4通道,上不了400

网友B:
有的时候掉盘不是因为颗粒自身耗电问题…吹颗粒的时候用松香当助焊剂就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前一段做了一个58XT短板+双贴01T L06B 256G的盘子,动不动掉盘,最后发现是焊油搞的鬼,拆下来把焊油彻底洗干净再用松香熏烟就完美解决
有很多某宝或者闲鱼的店家,为了方便就用焊油代替松香了(确实方便),那东西肯定有一丝丝导电性,会干扰IO脚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掉盘不是因为颗粒自身耗电问题…吹颗粒的时候用松香当助焊剂就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前 ...

确实有这个可能,某些助焊剂微导电,以前就试验过,还是松香靠谱

网友C:
现在自用的就是这个g2的xt,双贴三星ukg,之前贴过en的16贴大板,不涨c3,这个贴u盘c3会涨,但不是那种狂涨,日常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掉盘不是因为颗粒自身耗电问题…吹颗粒的时候用松香当助焊剂就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前 ...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习惯,只在拆废板时上焊油,要用的板、颗粒都是用松香油吹干溶剂再贴,也难怪我做的盘最长都用来八九年了,从没出问题。另外,焊油是有弱腐蚀性的,遇到潮湿或者其他溶剂时候就加速腐蚀。看视频那么多人像舀饭一样往板上pia焊油,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废柴,他只管目前能装好开机,可不管你用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w755和nw713有什么区别?长板双贴一个nw713写入有200多啊

这个速度,大概率没开sync,我测试755写入2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速度,大概率没开sync,我测试755写入260

老板来了,想不到啊!~~这个帖子只是在说明,256G 不可能掉盘的,512G的就更不可能掉盘了,稳定性没有问题,都说不稳定,到底是什么颗粒不稳定,到现在也没见有人站出来说是什么颗粒,全网只见有人用这个板子,但是没见有人实物证明什么颗粒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习惯,只在拆废板时上焊油,要用的板、颗粒都是用松香油吹干溶剂再贴,也难怪我做的盘 ...

我那个盘子三个月没发现问题,掉盘的时候还特别烫,结果到了后来才想起来是焊油的锅,把颗粒拆下来发现焊盘有些地方阻焊剂都掉了,真的是质量不好的焊油就是坑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自用的就是这个g2的xt,双贴三星ukg,之前贴过en的16贴大板,不涨c3,这个贴u盘c3会涨,但不是那种狂涨 ...

涨c3,大概率颗粒没跑rdt,不过有的颗粒跑了也涨,比如东芝ddk dd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盘子三个月没发现问题,掉盘的时候还特别烫,结果到了后来才想起来是焊油的锅,把颗粒拆下来发现焊 ...

可能是焊油里面有杂质了,我一直用4元钱的焊油,很好用,好的焊油那个味道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来了,想不到啊!~~这个帖子只是在说明,256G 不可能掉盘的,512G的就更不可能掉盘了,稳定性没有问 ...

毕竟说起来总是很容易的。我自己用的就是最初我设计的46xt G2,到现在两年多了,没见有啥问题,我自己设计的板子,从厂子贴出来上颗粒的第一个板子我都留着自己收藏,有的会放公司,同事们拿着用,不过到现在都还没丢过也很意外,

网友:
我问问  兄弟你 的可以卖吗

网友:
我一直都感觉G2的板子很不错的,版主也知道我用望天的58xt G2双贴过8CE16die的K9DUGB8S7M,也双贴过8ce16die的29F04T4AWCTH2,这两个耗电大户,跑圈温度都已经90多度了,仍然稳得一批

网友F:
掉盘可能是三星PHG UKG 热炸

网友G:
准备G2 贴个NW711:lol:

网友:
我有两个711,不知道贴啥好,2246测试架试过好像双贴能满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准备G2 贴个NW711

711这种颗粒实在是太稀有了,8贴512是永远的巅峰,不朽的丰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掉盘可能是三星PHG UKG 热炸

疯狗一样的三星颗粒,我一直想试一试,可惜这个颗粒很少,见过老范贴过双贴G这种颗粒,很想见识见识这种三星双贴能上400M写入的46XT颗粒,太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