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配电柜安装要用到起子机吗?看上了威克士wu132的起子机

楼主(2021-08-24):
只是接一下接触器和空开和变频器的螺丝 看上了威克士wu132的起子机  可是132最低档的扭力都要45扭力又怕把螺丝打坏 现在手上有wx240 和wu130 不知道要不要买

网友:
感觉冲击批配3.2v电批比较方便

网友:
博世旧款12v 在1档扭力很小,手捏可以打滑。可惜自身重量大,影响了一点手感。

网友A:
杀鸡用牛刀了,拧个小螺丝用不着电动扳手,普通的3.7V就足够了,12V的扭力都大很容易拧花螺丝。

网友B:
你现有的130就非常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有的130就非常合适啊

130转速不高 有时打洞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鸡用牛刀了,拧个小螺丝用不着电动扳手,普通的3.7V就足够了,12V的扭力都大很容易拧花螺丝。 ...

有时打m3自攻螺丝攻铁板 130有点吃力了

网友:
想买还是会买,除非没钱

网友:
130和132是一对好兄弟,想买就买,无脑入

网友:
扭力调节电钻,金工带锤击不合适,木工选带锤击

网友:
130稍微用点力就过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打m3自攻螺丝攻铁板 130有点吃力了

那就买132裸机吧,电池和你的130共用。130和132这俩本身就是好基友。

网友:
装配电柜,螺丝基本上不需要比较大的力矩,也就是130完全完全够用,只是心里面已经种草,没有办法,132相对130来说价格虚高,里面多了打击模块,少了转头夹。
想买就买,不然老惦记着。

网友:
打自攻丝用132合适

网友:
冲击批不适合配电柜,扭力批足够!或者电钻。

网友:
起码得手电钻!

网友:
这种活用牧田022这类7.2V冲击批最合适,如果经常还要拧大空开,132也得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转速不高 有时打洞有点吃力

冲击批就不是来打洞的

网友:
我端子小螺丝用 威克士240
接触器用牧田022   9511这种完全ok  再大的没试

网友:
端正小螺丝 威克士240
接触器9511 8011我都用牧田022 完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