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十二分的小心还是拆碎了水龙头咋弄好?

楼主(2021-08-24):
水龙头突然不出水了,以为停水了但是其他水嘴都有水,就小心翼翼的拆阀芯看看,但是那螺母还是碎的稀里哗啦,软管头也掉在阀体里,拨动陶瓷阀片的塑料片断成2块~~~这还有救吗?

网友:
随成这样了换新的把,修好还是不放心

网友:
买个新的都不要十块钱,而且质量更好。

网友:
稍微有点知识都不修这个了,直接买新水龙头了。

网友:
楼上的回答,哈哈哈哈我没忍住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难为自己

网友:
锌合金的水龙头   不禁用  会慢慢腐蚀

网友:
直接换新,锌合金的水龙头生锈,用不住,机械性能极差,像水泥

网友:
这是号称全铜结构的,其实外壳为锌合金材料,很容易老化碎裂。

网友:
前天刚把马桶进水口锯了,因为进水软管生锈的死死的,和塑料进水口连一起了,塑料跟转根本拆不下来

网友:
混水阀啊,难修,估计换新要好点

网友:
换全铜的或者不锈钢的,锌合金的用几年就会自己碎掉的

网友:
买水龙头贵一套下来起步都是100元,以前不知道,后来知道马云家有陶瓷阀芯卖几块钱一个。

网友:
你这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装修时用的材料太差了吧,最起码用不锈钢,好点用铜的。

网友:
锌合金的都是一次性的,装上就别拆。拆了就换新的,不锈钢或者铜的。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上的碎片告诉我,那是锌合金材质。我现在是一律禁用锌合金管件材料,锌合金太坑人了。有人曾说过“发明锌合金材料的人该枪毙“。从某种程度或某种角度上讲,我真的很赞成。

网友:
都这样了,还是建议换新吧。
一般水龙头不出水,不要急着拆阀门,找一下输入端接头拆开看看,一般都是滤网堵住了。

网友:
换就一个字!!

网友:
换个全铜的可以用十年!!!

网友:
虽然号称拆客之家,但我们一般都是拆好的展示或者拆坏的修好。
这种本身就碎了的,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