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各位大神,英睿达的MX300有坏块了,这样的盘还能抢救一下吗?

楼主(2021-08-24):
英睿达的MX300有坏块了,有没办法重新开卡?

网友:
找人换主板吧

网友:
搞错了以为慧荣主控,这个搬板是唯一出路

网友A:
才写入4T就不行了?

网友B:
不要慌 问题不大 马维尔1074+镁光BOK就是这样   通病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A:
才写入4T就不行了?

我也是这样就已经坏了,早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慌 问题不大 马维尔1074+镁光BOK就是这样   通病

这样还是算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