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能装进固态硬盘的usb板

楼主(2021-08-24):
手上有一块闲置的sata口的固态硬盘,想改成移动硬盘来用,看某宝上的方案都是加套子,个头大,样子丑。
拆开硬盘后发现里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的板子,直接塞进硬盘里面利用其空间做一个小的移动硬盘,谢谢

网友:
飞线SATA到易驱线SATA上

网友:
买个易驱线,拆下里面板子飞线接SATA,估计可以塞到硬盘里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SATA硬盘本来就很大,就算不要硬盘盒也小不了多少(换句话说,硬盘盒没多大)。买个小巧玲珑的硬盘盒不好吗?

网友:
自己做一个,拆掉原来的盒子,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盒子连驱动板子一起装进去,可以做到最小化,如果固态容量达不到不到400G的话就没有太大意义,毕竟240G的固态优盘300不到,体积就是个优盘大小。自己改的怎么小也得4个普通优盘大吧,速度和体积都没有优势。

网友:
固态U盘套料一个 搬颗粒 可以做到体积很小

网友A:
你这想法/直接买个USB固态U盘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想法/直接买个USB固态U盘不就行了

垃圾佬的想法是少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