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有故事的群光科技生产的惠普台式机电源

楼主(2021-08-24):
一台惠普台式机,用了几年(也就是刚过保修期),开始偶尔出现开机点不亮,后面直至完全点不亮,如是换主板继续,结果用个半年后出现同样现象,以为主板又挂了……然后闲置一年
前几日需要台电脑,就将之拿到电脑维修店,经店主将各个插接口一顿猛烈捣鼓后,竟然又亮屏了,心中正在一万匹艹泥马后,电脑又黑了,我在旁提议老板换块主板,老板是欣然接受,立马操刀换上块看是新的主板,结果同没换一样,开机CPU风扇正常,也听得到主板正常开机的短鸣,但就是键盘灯不亮,显示器黑屏,我在旁想到了是不是电源问题,如是像老板提出不修了,老板也好说话,收了30圆辛苦费,电脑抱回家,立马找出个旧电源换上后一次点亮
为什么之前没想到电源问题,因为自第一次出现故障起,就查过电源输出电压,12v,3.3v,5v都正常,到现在换下来再次测量也正常,但这次多量了个负12v电压,结果只有-10v左右,那大伙说说是不是这负12伏电压的问题呢?

管理芯片像是WT7525-140,手机怎么拍都没法看清

网友A:
见过山寨电源负12也是只有负10伏多点的,能点亮主板正常工作的,你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电容失效纹波太多干扰了主板工作。

网友B:
感觉做工有点水的样子

网友:
之前有段时间,电解电容都很水的。加上用了一段时间,电容退化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空载电压都差2伏,带载说不定只有三五伏了呢。

网友:
现在的品牌机电源也没以前的好了

网友C:
我有一只台达,里面做工很好,所有电压都好,就是不亮,很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做工有点水的样子

对比硕大的外壳,内脏看着确实有点磕碜,但基本上该有的都有,这要归功如元器件的微小型化,特定负载备够用就行

楼主:
又和其它电源对比测量了一下,发现灰色P.G状态检测线,在电源启动后无电压,应该毛病就出在此,估计是主板检测不到电源正常状态,从而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只台达,里面做工很好,所有电压都好,就是不亮,很奇怪的

同样看看灰色检测线电压

楼主:
通过这个故障电源,又对电源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折腾的电源没有P.G信号类的故障,原因是有的主板没P.G检测这道坎,再有拆了几个山货,原来这P.G线与5v并接了,更本没有P.G检测这一说下面转自其他大师傅对P.G信号的解读,供更多的糖友参考:P.G信号即电源中的POWERGOOD信号,又称“电源好”信号,空载时0伏,在ATX电源中,该信号称PW-OK信号。微机开机后,由于各路输出电压的时序不同,易对主板的工作状态造成混乱,因此,电源中特设了一个延迟的P.G信号提供给主机板,该信号从IBM-PC诞生时就有,一直沿用至今。对该信号的要求是:开机后,相对于+5V电压,延迟100ms~300ms产生,在关机时,则提前100ms消失。其波形和+5V电压的时间对应。在主板上,该信号和主机的RESET信号是逻辑与的关系,开机后,当P.G信号由0V跳变到+5V时,微机开始启动,当P.G没有信号时,微机相当于一直按下RESET键不放(此时硬盘灯、光驱灯常亮),不能进入初始化状态。正常开机后可测出+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山寨电源负12也是只有负10伏多点的,能点亮主板正常工作的,你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电容失效纹波太多干扰了 ...

负电压是当年电脑有串口时供给rs232串口芯片用的,现在的电脑基本用不到这个电压。

网友D:
-12V一般误差规格是+/-10%,也就是10.8-13.2,但-12V主板上除了声,网卡用外没其它用,而且这二个部件对电压要求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一般误差规格是+/-10%,也就是10.8-13.2,但-12V主板上除了声,网卡用外没其它用,而且这二个部件对电压 ...

嗯,不是负12v电源的问题,是P.G信号异常,闲时再细看下管理芯片WT7525与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