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求助,车载行车记录仪没有原装接线,搞不清楚各线头的接法,求能人帮解

楼主(2021-08-24):
(图片)

楼主:
1,什么牌子的?
2,八针孔的
3,七色的线,各色线的功能求解?

网友A:
这么规整的电路板,其它元件都的标识,插座不会没有标识吧。

网友:
全志A20主控的。这个应该还有后摄像头的,不然不会这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规整的电路板,其它元件都的标识,插座不会没有标识吧。

说的也是,继续拆试试

网友:
楼主出一个给我玩玩,可以吗

楼主:
电路板反面,没有标识,资料查不到,现在接电能开机,但提示10秒钟关机

网友:
先把电源两根试出来,然后再找A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