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万用表电池又报警了,做一个9V可充电池,成本1.6元

楼主(2021-08-24):
家里一大堆9V 电池,最后一块也报警了.不想在买了,正好前几天在老五家买了几片风扇驱动版

这个板子可以2挡输出,6.8V 和8.7V. 通过修改R7,R6 电阻可以调整2组输出值.
对于ut890c+来说默认8.7V 足够了.
但版型设计和我想的不和,配电池后放不进ut890c+里.
索性画个9V板子,把原件般过来.说干就干.拆掉原件,还原电路.

在JLC里画好板子,检查了下没有问题,后面就是打板(每月2次免费包邮)

5天等待收到货了.马不停蹄上简陋的贴片装配线.

展现成果.三维展示

正面

背面

侧面

直接装入,完美入坑.  对于需要套外壳的朋友往下看.

原GP电池抹掉底盖,把上盖的正负极直接焊接在板子预留的焊接点上.

装入.你不用忍受下,我的刚刚好,一插就能进.

充电中,冲电完成自动熄灯.

尺寸完美契合.装入我的890c+. 能量满满.

成本计算:
1.6元5片风扇驱动板.
打板 免费
电池改造人力1天.
185度锡膏
220度焊台 8.9
3520电池(免费,点读笔拆解得到).
5个9V可充电电池组装完成.

其他帖子:
电池来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695-1-1.html
UT890C+修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8554-1-1.html

补充内容 (2021-8-28 10:52):
要图纸和PCB的可以去这里取: https://lceda.cn/hudei21/9v-type-c_copy

网友A:
这万用表低于多少V报警  想知道, 我用2节锂电池串联用一年都没报警啊

网友:
会画板,懂原理,做的又好,技术真不赖

网友:
往电池壳体里灌满胶吧,这样万用表掉水里还能保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万用表低于多少V报警  想知道, 我用2节锂电池串联用一年都没报警啊

低于7.6 报警.  我用6.8V的挡位输出.都可以开机的.
普通9V电池低于7.4 就不行了.

网友B:
静态电流怎么样?

网友:
升压的会有漏电 我都是俩旧电池串起来的,表里空间很大随便塞,然后并联充电4056,用开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怎么样?

0.2uA左右,具体没有测速,用个半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怎么样?

这个板子长时间不用可以由开关断开主电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万用表低于多少V报警  想知道, 我用2节锂电池串联用一年都没报警啊

一般表6.8V左右报警……

网友:
我直接两锂电串联,一两年了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表6.8V左右报警……

谢谢 提供信息 挺有用的

网友:
做的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板下架有些时日了,前年买的时候是4056版的,那时候老五的生意还没这么火。

网友D:
可否分享下pcb工程,我也去打一点,这个板子撸了10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分享下pcb工程,我也去打一点,这个板子撸了10片

第二板还在修改中,好了我在放出地址

网友:
量产吧,用万用表,无线话筒的都用得到,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