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今天入手个u盘,来看看,这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1-08-24):
慧荣3267l主控,芯片百度怎么查不到信息呢?速度也不咋样,超级烂
更新了一下cjipgenius截图,还真是镁光颗粒

网友:
品牌和型号都没有吗? 有的话至少说一下啊

网友:
3267差不多就这样啊,颗粒看起来是镁光的

网友A:
你只是个小白

网友:
有点像创见16G固态拆下来的那个镁光MLC颗粒,芯片精灵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
创见标的l85或L95,32G就这个速度。

网友:
3267AE-32G 有这点速度 蛮好了

网友:
这可不算差,这是创见自封的20nm颗粒,只是这个颗粒本身速度就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个小白

确实小白啊

网友:
这个标像是创见2246EN 16G 2.5寸SATA
或者16G 2242 NGFF盘子上拆下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