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经典爱华随身听HS-TA186,并尝试修复

楼主(2021-08-24):
周末在家,找出要给爱华aiwa TA168随身听,打开一看,电池漏液,把电池仓腐蚀了,今天拆开修复一下
打开一看,不仅电池仓腐蚀了,电机皮带这么多年都没有了。。。只剩下皮带轮上黏黏的胶状物。
还好上次修复松下随身听的时候买的皮带,这次正好可以用。。

电池仓腐蚀,更换

线路板

上次修复松下随身听时买的皮带

原来的皮带 就剩点渣渣了

后壳,ta168

修复,找出磁带来,找找青春的感觉。。。

网友:
当年的低端机 没有电容的诟病 机芯也耐操 就是音质相当一般

网友:
低端机,没有自动翻面功能

网友A:
爱华牌是好东西啊,只能当古董收藏了,现在还有磁带卖吗?都是光盘机了。

网友:
这是爱华后期低成本机芯产品,修过几台同样机芯的,有2个通病:
1.前进卷带轮是直接卡在外壳上的,与外壳接触面积大,旧了运行阻力大,可以看到旁边有一圈磨损下来的白色塑料灰,最好拆出来加硅脂润滑;
2.马达用久了性能下降,能转,带负载能力不行。带上磁带运行时,要把稳速电路的输出调的很高磁带速度才正常,此时电机两端的电压可能会达到2.2V,如果用的镍氢充电电池两节是2.4V,带速明显偏慢,0.2V的压差超过了稳速电路的能力。换了新电机,正常带速时电机两端电压要低于2V,用镍氢充电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型号,曾经在超市买这个东西,换了3次

当时玩功放,还是傻瓜系列175之类的,因为这功放没用双电源,导致输入端有电压,用这爱华小机输出做音源,直接把爱华机子烧了,烧了2个,去超市换了2个,第三个,才没烧,因为想清楚了,不是机子问题,是功放问题,哈哈

这机虽然低端,当时价在160多点,但音质,依然好过很多国产机,特别是国产的单声道机子,特别费电池

网友B:
液晶屏和收音功能都没有,还只是单放机中的入门型号了。

楼主:
这是有收音机功能的,am和f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和收音功能都没有,还只是单放机中的入门型号了。

有收音,你没看到FM、AM刻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和收音功能都没有,还只是单放机中的入门型号了。

收音是有的,不看见有AM/FM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爱华牌是好东西啊,只能当古董收藏了,现在还有磁带卖吗?都是光盘机了。 ...

现在的磁带和随身听都被炒得价格飞涨,一部索尼的旗舰型号机子箱说全都可以卖上万软妹币

网友:
爱华随身听手头还有三部,都是正常使用的,质量真的非国产渣渣机可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磁带和随身听都被炒得价格飞涨,一部索尼的旗舰型号机子箱说全都可以卖上万软妹币 ...

任何资源有限的东西都有炒作价值,资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磁带卡座和随身听现在就是资源很有限的东西,因为早已停产多年,市面上现存的正常工作的是坏一件少一件,所以就能很快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