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40W的LED补光灯加物理外挂【电池】

楼主(2021-08-24):
这个补光灯用的24V,里面是7串的3528,6500k和3000k双珠,可以多级调整色温和亮度。
接电太麻烦了,于是想着用闲置的18650给它供电。最大亮度的时候有40多W。
买了2并电池盒,4个串联,然后用6009升压到24V,
这还不够,找到个很旧的恒压恒流模块给它充电,
这还还不够,要插电时候用外电源,自动切换。
还不够,再加个全数字电池检测,并且3D打印一个严丝合缝的壳壳儿。。

楼主:
现在我就可以到哪儿亮哪儿了,没有线的束缚。
电池用完了可以换8节如果没有地方充电的话。
小盒子里还有一个5V输出,直接给手机充电。

网友A:
这个3D打印按钮设计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D打印按钮设计的不错。

然后感觉这种两边的按压力度太大了,还是单边的省力点

网友:
太奢侈了!我也想做一个,照相时补光用,色温最好是日光的5000K左右的,亮度可以调节,不过自己是线路白痴,无从下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感觉这种两边的按压力度太大了,还是单边的省力点

我以为这样不容易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这样不容易断呢

单边的也不容易断 以后还是画单边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