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开源掌机GKD350H 更换iPhone7扬声器

楼主(2021-08-24):
闲鱼收了台开源掌机缅怀一下童年,原机的扬声器感觉质量不太好的样子,淘宝一看手机扬声器还都挺便宜,于是选了个4块钱包邮的iPhone7扬声器试试看能不能塞进去。
本来想塞到原装扬声器的位置,比了一下,不行。
那只好放到背面了,毕竟背面还有很大空间。不过背面有一个定位柱碍事,水口钳轻松拆掉。

把手机喇叭上多余的部件切掉。然后外壳上比好位置打一个长圆孔。这个壳很软,用钻头很容易就开好了,然后再用什锦锉修到大小合适。下边塞进去,上面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然后就是接线了,很容易,手机扬声器也是触点的,触点上很容易上锡。

主板背面已经有预留好的焊盘,焊上就完事,扬声器背面贴点胶带,以免跟电路板碰撞的时候造成短路。
然后合上盖子就完工了。效果还凑合,应该比原装的那个小喇叭稍微好点吧。

网友A:
咋想的?用那个都比挨炮7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想的?用那个都比挨炮7的好

为啥呢?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会比原装的好一点,毕竟有个音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会比原装的好一点,毕竟有个音呛

是的,我也觉得。不过也是没有什么低音。毕竟这游戏机的功放很简单。

网友C:
以前功能机有一种喇叭带振动,我刚好有个那种喇叭。

装到FC小掌机中,那震感真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功能机有一种喇叭带振动,我刚好有个那种喇叭。

装到FC小掌机中,那震感真带劲。 ...

对对,我以前还有一台那样的手机,但是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