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智能马桶盖,又出妖孽,各种操作都正常,但是到处都是水

楼主(2021-08-24):
智能马桶盖,又出妖孽,各种操作都正常,但是到处都是水,拆开看,带红色箭头的好像是个分水功能电机阀门,为什么箭头位置周边各有两个细小的孔洞,水就是从这四个小孔里喷出的。请各位大佬解释原理,谢谢!

网友:
太先进了,上个厕所都不省心

网友:
管子爆裂了吧,换一根TUP的

网友A:
图片中没看到有什么孔洞,是孔太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没看到有什么孔洞,是孔太小了吗

这个清楚,上图是看不到的

网友B:
看样子这孔是阀体上的排气孔,避免阀芯上下运动时被里面的空气憋住,小孔喷水估计是阀芯不密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孔是阀体上的排气孔,避免阀芯上下运动时被里面的空气憋住,小孔喷水估计是阀芯不密封了 ...

多谢指教。

网友:
有2个步进电机,一个是控制分水阀,一个是喷头往复电机。
分水阀中有4个孔,分别是臀洗、妇洗、自清洁,步进电机转动相应的度数控制其动作。
从图中看,是否是分水阀体堵塞、不顺畅引起漏水?或者是管子卡扣未到位、卡扣掉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