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GA的最新量产工具分享:IS918MPTool_GA_201224A

楼主(2021-08-24):
话先说在前面:如果你的IS918用这个工具识别不到,那么你的IS918就是最早的IS918M-DA,不是GAGA版本现在应该很少见

此版是IS918-GA的量产工具 IS918MPTool_GA_201224A

此版本支持一个井冈山制程的YMTC颗粒 9B,C3,48,25,10,00

量产吧里目前没看见有GA版本的工具,不如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受益
支持的制程如下:HYNV4,HYNV5,SSV4,L06B,B16,B17,B27,BiCS3,BiCS4,JGS

下载链接如下
https://avidia.lanzoui.com/iLqFZt3pi6b

网友A:
群友,三星的ssv4能开了吗?k9OMGY8H5A

网友B:
不是ga版本的,老版本主控的还有新版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ga版本的,老版本主控的还有新版工具吗?

这个软件能识别的IS918就是新的GA,如果不能识别的就是市面上常见的DA,DA主控的话要用DA的工具,就是工具名字里不带GA后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友,三星的ssv4能开了吗?k9OMGY8H5A

这东西好像是多die的,慧荣公版固件应该是不行,IS918没准可以

网友C(2021-09-26):
东芝显示有,但是实际上不行。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E39_4G1005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E3 -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 - 2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3C98B376E3        --------
--------        --------
983C98B376E3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友,三星的ssv4能开了吗?k9OMGY8H5A

甭想了,没有复写器都是不可能开满容量的,3281的都需要复写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芝显示有,但是实际上不行。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删除MPTool.ini中NotMPID后面的字段即可

网友(2021-12-15):
需要917的量产工具!这个估计用不了

网友(2022-01-22):
感谢,终于找到能识别U盘的版本了‘’

网友:
好软件,先收藏起来,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
不错,留着备用以后不好找了。

网友(2022-04-13):
点击开始就这样了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E39_4G1005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E3 -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 - 2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网友:
  能识别主控 但是Flash识别不了……

网友(2022-05-16):
这个情况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