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XBOX 360的电源110V的,型号HP-1503R2,怎么改220V呢?

楼主(2021-08-24):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改220V呀

网友A:
改不得,电容耐压200,得换成至少400的。

网友:
要改的东西太多了,完全不值得,也不一定能成功啊!   再去收个220-110的变压器吧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LLC架构的,要改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不得,电容耐压200,得换成至少400的。

并联改成串联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改,不安全。

网友:
直接淘个220V的XBOX适配器就行了

网友:
直接加个220伏转110伏变压器就香太多了。

网友B:
输入级是倍压整流才能改,很好改,切一条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级是倍压整流才能改,很好改,切一条线的事

具体怎么操作?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级是倍压整流才能改,很好改,切一条线的事

不一定,有些倍压的有反馈电路的,得改下反馈电阻。

网友:
你看看这2个大电容应该是串联的 要是串联的就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求解

请自行百度:开关电源:110V/220V转换开关原理的详解!
很多110电源只是没有设计开关,线路在板子上已经固定连接。

网友C:
我的是1502r2百度一下只是改了几条线,成功,你可以百度一下,好多教程

网友:
改??算了吧,,所有的交流转换的电容要换,估计变压器也要换,至少前面的2给X2,4个y,整流桥,最大那两个电容,变压器不知道多半要换。这样一套下来不如买一个,这个留着备用毕竟直流端以后还是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502r2百度一下只是改了几条线,成功,你可以百度一下,好多教程

看了1502R的修改教程,的确比较简单,我这个型号的好像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1502R的修改教程,的确比较简单,我这个型号的好像网上找不到资料。。。 ...

可不,还真没找到1503r2的改装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