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81BB量产镁光颗粒报错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

楼主(2021-08-24):
小白第一次折腾,狗东买了个64G,无聊检测了一下就有做WTG的想法,无奈4K太低,听说用正片量产工具4K可以达到10M左右,所以开始折腾,最后结果如图

不知道我图上这设置对不对,这意思是不是认不到这颗镁光的颗粒呢?

网友:
B27A能正常用就别折腾吧,开完卡明天就掉盘了

网友A:
没有DBF换量产工具或者自己添加DBF

网友B:
请说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

网友C:
别折腾了,搞不好还是黑片,白片工具不成功后就只能黑片工具量产,黑片工具量产出来是没有4K的。
我的S57就是这样毁掉的。
不知道是黑片,拿白片工具量产失败后固件就掉了,用黑片量产后,64G变50G了,黑片且坏块太多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说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

大迈 PD1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DBF换量产工具或者自己添加DBF

有新的工具吗?或者怎么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搞不好还是黑片,白片工具不成功后就只能黑片工具量产,黑片工具量产出来是没有4K的。
我的S57就 ...

没事,也就30多块钱,烂了丢狗东返修就是

楼主:
各位彦祖来看看吧,帮帮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彦祖来看看吧,帮帮小白

需要量产吗?可以远程协助,500M币或者3元一次,弄不好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量产吗?可以远程协助,500M币或者3元一次,弄不好不要钱

怎么联系?私信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私信我

回复不提醒,现在才看到,私信留下联系方式,只保证U盘修好能用,速度不敢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不提醒,现在才看到,私信留下联系方式,只保证U盘修好能用,速度不敢保证 ...

没有M币发不了私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M币发不了私信

你直接在这里发吧

楼主(2021-09-28):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在这里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