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 qc 25左右降噪感觉耳压不同

楼主(2021-08-24):
很久没用,电池仓里的干电池漏液 电源线烂断了 焊了根新的 点亮后发觉 明显右耳和左耳 降噪不均衡 右耳比较闷 是新换的线电阻不一样吗? 求教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密封没做好

楼主:
请教"密封没做好"是指qc25的耳罩没放好吗? 这个耳罩就是一个简单的卡扣结构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