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牛GN-317插线板拆解

楼主(2021-08-24):
6口带独立开关,1.8米线,46块钱包邮。公牛的牌子值不少钱呢。

特殊螺丝和我的特制螺丝刀

拆开后。
我发现电源线接触的地方都是焊锡的。铜跟铜好像是融化焊接。具体专有名词我也说不好。

测试了一下led灯的限流电阻是300K。

所有灯全部打开的功耗是1.2瓦。理论上算下来应该在一瓦左右。应该是这个功率计太低端。低于一瓦测不出来。

谢谢观赏。

网友:
  公牛插排 质量不错的  ,我比较喜欢 ……

网友:
飞雕林肯系列排插的比它好些,价格还便宜些。

网友A:
这个插排设计不好。拆过一个,内部两条铜排短路打火,分析原因,外壳硬度小,带保护片的容易错位挤压铜排造成短路

网友:
公牛见一次吐槽一次,铜排铜含量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排设计不好。拆过一个,内部两条铜排短路打火,分析原因,外壳硬度小,带保护片的容易错位挤压铜排造 ...

我们单位一直不让使用这种结构的插座,就是这个原因

焊锡一样有,焊接一样渣,接触电阻瓶颈问题没有解决,还多了打火问题

网友(2023-02-14):
黄铜条用料真垃圾,还不如以前磷青铜镀镍焊铜线的老公牛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