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集齐两颗04T,准备召唤1T小U盘(交作业)

楼主(2021-08-24):
又收到一个SL500 720G,还是准备拆了做U盘

1T小U盘到手,装壳前忘拍照了

网友A:
720g单颗 优盘焊接2个是15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0g单颗 优盘焊接2个是150G?

这是512G的MLC开的768G的TLC,然后两颗焊一起开MLC模式不就1T么

网友:
这个颗粒有点热,贴好导热贴就行,58h上这个颗粒还是以前的标杆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的操作,我也是买七彩虹的盘拆这个颗粒用

网友:
LCMG2 MCMG2 NCMG2 OCMG2 WCMG2 七彩虹是给集齐了的

网友B:
那就快一点出成品,我也想看看双贴的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快一点出成品,我也想看看双贴的速度如何

马上安排,主控板刚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快一点出成品,我也想看看双贴的速度如何

速度肯定没问题,但是l06b温度烧火棍,实在是受不了

网友C:
这个没有MLC的命,却有TLC的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MLC的命,却有TLC的病啊

我赞成。其实贴这个还不如来2发正片04T的B17+2258H

网友:
这颗粒不行,我也收了个,写入和你差不多,有3坏块了,你这个做好卖了吧,别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MLC的命,却有TLC的病啊

这句话形容英特尔的这个颗粒太经典了!

网友D:
这个盘闲鱼也要300多吧,目前根本不值,而且还是白片,512g的正片b17 tlc颗粒也就250(镁光NW920;intel PF29F04T2AOCTH),甚至买西数1t的sn550来拆,闲鱼400多能买到写入100t以下,健康度93%的性价比更高,贴2258h可以2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闲鱼也要300多吧,目前根本不值,而且还是白片,512g的正片b17 tlc颗粒也就250(镁光NW920;intel PF ...

主要是第一颗大半年前就有了

也不是白片,看不到丝印是拍摄问题

网友D:
七彩虹,光威盘上妥妥的白片
下面的图,你看看字体,特别是W,
第一张是正片丝印
第二张是白片
七彩虹上的统统都是这样

网友:
七彩虹还有可能遇到es的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七彩虹,光威盘上妥妥的白片
下面的图,你看看字体,特别是W,
第一张是正片丝印

确实数字4的区别还是跟以前一样

正片那种盘可以拆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数字4的区别还是跟以前一样

正片那种盘可以拆到?

intel盘,我也没见到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