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动绕制ID卡线圈,有没有计算公式,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8-24):
最近做了一个单片机模拟ID卡的小玩意,线圈是从不用的钥匙扣ID卡上拆下来的,由于里面的线比头发丝还细,拆了几个一不小心把线弄断了,就报废了,所以想自己用粗一点的线圈自己绕,需要绕制作电感量为345UH的线圈,不知道对线径 线圈面积,匝数是多少,有没有计算公式,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有点东西 有源还是无源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东西 有源还是无源方案的?

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
可以尝试下直接画在PCB板上的那种。

网友B:
面积和圈数差不多就行了,我们厂做设备的,工厂加工要求是很严格,但是实际上面积和圈数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我这有个ID卡就6圈,绕多了超过十几圈卡机带不动。6圈差不多9uh,铜线就是小马达里面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积和圈数差不多就行了,我们厂做设备的,工厂加工要求是很严格,但是实际上面积和圈数一样就可以用 ...

这是ic卡的线圈吧  ID卡好像需要绕很多圈

网友:
给你个在线计算工具:http://www.edatop.com/tools/nfc/158751.html。我用这个做过迷你公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