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尴尬了,买到的PCI-e千兆网卡翻车

楼主(2021-08-24):
家里有个电脑是当初H110魔改妖板配的8100和DDR3内存,不是主力机就一直对板载的100M网卡就忍了,现在家里是千兆网络接入,其它电脑都是千兆的连接了,这个还是百兆也枉费了说得过去的性能。就在网上买了张RTL8111E的独立网卡,插电脑上居然不认,什么反应也没有,怀疑这卡不会是坏的吧,就拆下来插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结果顺利认出并自动安装驱动,网络连接1000M正常,再换一台电脑也是这样。再插回H110主板上,PCI-e 1X和16X的插槽都试了,都和没插一样。这就尴尬了,本来是为升级千兆用的,结果百兆的电脑不能用,原来千兆的电脑能用却要两个千兆干嘛

网友:
进BIOS关闭板载网卡

网友:
bios问题改改吧

网友A:
啥,H110还有百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H110还有百兆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都用DDR4内存的主板居然是百兆网卡,这不可能!

网友:
有什么奇怪的,前几天在京东还看到这种板子,支持intel 10代cpu,百兆网卡

网友:
我2009年买的X200的有线网卡还是千兆的呢......

网友:
海鲜市场有35包邮的AX88175芯片的USB千兆网卡

网友:
二线的板子都喜欢用百兆网卡,就算内存用上4代了都照上不误

网友:
先确定主板的PCI-e是不是好的,可以插其它卡试试认不认,插槽是好的话可以尝试bios放电再试试,还不行就上官网下载最新bios升级看看,这都不行的话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网友:
不应该啊,只是个板卡而已,是不是网卡无所谓的,一定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检查主板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螃蟹卡兼容性差点,加上楼主用的应是杂牌主板,才会出现这问题。

不过不排除楼主主板上的插槽接触不良。

买网卡,只能用intel或博通的。

网友(2021-09-27):
魔改过?魔改BIOS就有机会搞死PCIE槽。不是硬件问题,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