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tm8s单片机模拟ID卡 实现ID卡号显示,多卡合一

楼主(2021-08-24):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模拟ID卡,详见老站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44071
最近公司淡季,比较闲,就又翻出之前没有弄好的小玩意加以优化。本次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小型迷你化,之前做的个傻大笨粗,外观丑到不忍直视
2.屏幕显示id卡号,或者显示如:home work 等等方面记忆的单词
3.多卡合一,实现多个门禁只需要带一张卡就可以开

成品图如下:

主要功能及特点:
1.主控使用smt8s003 VK1088B段码屏驱动芯片,8位段码屏,纽扣电池供电
2.单按键实现停机模式唤醒及开机模式下多卡之间切换
3.理论上可以内置N张ID卡,实现多卡合一

原理图:

PCB

打板归来,现在DIY真的方便,打板都不要钱包邮,之前用热转印 PCB,东西做得傻大 现在做PCB就可以做的很精巧,在次感谢嘉立创和捷配。

焊接好元件,最头痛的就是线圈问题,钥匙扣里面的线圈大小刚好,就是线圈线太细了,一不小心就弄断报废了。

调试程序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stm8s_wwdg.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_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1.h"
#include "id_drive.h"
#include "vk1088b.h"

bool fPowerOn_flag = FALSE;  //ID卡状态 默认进入停机模式 也必须要先进入停机模式,因为进入停机模式前会开启总中断,如先进入开机模式 总中断无法打开 TIM1无法进入中断
bool cont = FALSE; //当进入开机模式后,会初始化时钟,ID线圈引脚,TIM1定时器,此状态标志是为了防止在whlie循环中一直初始化定时器而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让在开机状态下初始化只运行一次

//uint8_t COUNTERINIT=0x7f;
//uint8_t WINDOW=0x47;

extern uint8_t sendcont; //在定时器中发送一次卡号累加一次,目的是为了实现发送N次卡号后进入停机模式节能

/************************************************
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DeInit();//复位时钟寄存器
  CLK_HSICmd(ENABLE);//使能内部高速时钟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配置内部高速时钟(时钟分频器:1分频),系统时钟16MHz 系统时钟必须16M 慢了之后定时器中断还没处理完又进中断了
  CLK_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开启时钟安全系统
}

/************************************************
窗口看门狗初始化函数
*************************************************/

//void MWWDG_Init(void)
//{
//  WWDG_Init(COUNTERINIT, WINDOW);//COUNTERINIT = 0x7f,WINDOW = 0x77
//}

/************************************************
喂狗函数
*************************************************/
//void Free_WWDG(void)
//{
//  uint8_t CounterValue;
//  CounterValue = (uint8_t)(WWDG_GetCounter() & 0x7F);
//
//  /*
//   * 判断是否小于所设置的窗口上限值
//   * 只有小于窗口上限值才能清零
//   */
//  if(CounterValue < WINDOW){
//    WWDG_SetCounter(COUNTERINIT);
//    }
//
//}

void Halt_OffDevice(void)
{

  //停机前关闭不需要的功能模块的时钟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1,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2,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WU,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I2C,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ART1,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DISABLE);

  //对于IO口的设置,对于外设是高电平工作的,那么设置成
  //推挽输出低,对于是低电平工作的那么设置成推挽输出高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ID_DRIVE
  GPIO_Init(GPIOD,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LCD_VCC
  GPIO_Init(GPIOD,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LCD_GND

  GPIO_Init(GPIOC,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IVK1088B_CS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IVK1088B_WR
  GPIO_Init(GPIOC,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IVK1088B_DAT

  InPut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

void System_Init(void)
{

    Clk_Init();

    ID_DRIVE_Init();//线圈输出引脚初始化
    Tim1_Init();//线圈载波频率初始化

}

int main(void)
{

  Clk_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while (1){

    if(fPowerOn_flag == FALSE){
      Halt_OffDevice();//停机前关闭不需要的外设
      halt();//进入停机模式

    }

    if(fPowerOn_flag){

      if(cont == FALSE){
         System_Init();
         cont = TRUE;
        }
       if(cont){
         if(sendcont == 100){
           cont=FALSE;
           sendcont=0;
           fPowerOn_flag = FALSE;
         }
       }

    }

  }

}

组装成品: PCB做成这个形状也主要是为装进这个壳子里

更新:stm8s单片机模拟ID卡(125khz) 15卡合一,蓝牙连接安卓管理端(附全部源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109-1-1.html

程序和PCB源文件如下:

网友A:
支持哪些频率的I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哪些频率的ID卡?

125KHZ频率

网友B:
用定时器模拟的 nfc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模拟的 nfc 吗?

嗯对 用的定时器

网友:
楼主很是厉害,这个壳子也好漂亮噢! 壳子是用什么做的呢?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125k的吧

网友:
楼主壳子在哪里搞的?很漂亮啊

网友:
125K的很少,13M的多,能不能做这两种合起来的?

网友(2021-12-22):
这个盒子漂亮,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2022-03-26):
我记得有个用 STC 单片机做的模拟多卡的,怎么找遍数码之家新旧站都找不到了呢?哪们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2022-09-25):
这是高手啊

网友(2023-01-31):
这个可以做成品分享嘛

网友(2023-06-28):
125K的,谐振幅度多少卡片会有回复呢

网友:
单片机玩溜了做什么都比较顺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