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新汉工业物联网网关(MEXCOM NISE 50)原生双网口 再添加一个网口

楼主(2021-08-24):
2020-4-26 首发拆机贴,时隔一年多,将双网口软路由 ,现进行改造 再添加一个网口

原生 双intel i210网口,添加一个 minipcie 转 RTL8111F网口

拆 台湾产 【新汉】 工业物联网网关  --- 已改刷成软路由(MEXCOM NISE 50)
原拆机贴链接( 相关详细参数 和 拆机高清大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8064-1-1.html

MEXCOM NISE 50 系列  官方设计图 说明书:

网友:
这孔位,可难受死我了

网友A:
今天刚捡到一个差不多这样的,想改装软路由的时候发现竟然没视频输出,测试能开机,就是没显示输出,哪位大神可以支招一下,还有就是千兆单网口,主要是小巧的很,

网友:
真是逼死强迫症的开孔

网友:
刷高恪,可以扩展WAN,就不用费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捡到一个差不多这样的,想改装软路由的时候发现竟然没视频输出,测试能开机,就是没显示输出,哪位大 ...

有可能是优先输出其他接口,几个显示接口都接了试一试,HDMI,DP,VGA都试一试。
另外,可以把硬盘拆下来,直接写盘做系统,然后装回去,插上网线就能web管理了,没有显示也问题不大。
单千兆的话,看看有么有minipcie接口,或者无线网卡接口,有的话,还能扩展一个网口。

网友B(2021-10-03):
直接想办法安装在COM口的位置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想办法安装在COM口的位置不好吗?

倒数两张照片是弱电箱里的放置照片,网线水晶头在弱电箱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