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人来集思广益一下K9OKGY8S7C在58xt上的参数

楼主(2021-08-24):
因为没有颗粒的datasheet,所以很多参数只能靠猜和对比58h的来填,我简单填了一下,但是开不出来,提示全是坏块,颗粒没问题,感觉还是参数不对或者工具不对,但工具又可以开8S7E这种ssv3的,所以问问大家是不是参数的问题

Samsung,1Tbit(16KP),K9OKGY8S7C_DDR200=EC,1A,88,1F,70,C8,3,08,10,0,2736,2826,2,1,0,384,1,16,2048,3,0,8F,27,10,1,8B,54,0,1,2,0,52,51,0,DA,DF,1,0,0,80,88,88,88,88,12,26,AA,AA,66,66,66,66,0,15,〗,,

Samsung,128Gbit,K9OKGY8S7C(V3)(SM2258XT)=EC,1A,88,1F,70,C8,4,16,2048,09216,0384,02826,02736,01000,01,01,01,1,92,00,0,99,7F,01,0000,DA,DF,01,00,00,25,10,00,00,00,01,11,8F,00,40,1,0,02,04,FF,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99,99,00,00,0000,00,00,00,00,00,00,00,

红色09216是Block Size,这个参数58h里没有

Manufacturer,Capacity,Part Number=ID0(H),ID1(H),ID2(H),ID3(H),ID4(H),ID5(H),Flash Type(H),Page Size(H),Spare Byte(H),Block Size(H),Page Number(H),Block Number(H),Minimum Block Number(H),Die Address(H),Plane Number(H),Internal Chip Number(H),CE Number(H),Channel(H),Flash Interface(H),Process(H),Sub-Process(H),Strong Weak Table Select(H),Flash CMD Option1(H),Flash CMD Option2(H),Table Setting(H),SLC CMD Ptn1(H),SLC CMD Ptn2(H),Reliable SLC Mode Option(H),SDR tWC(H),SDR tRC(H),DDR tWC(H),DDR tRC(H),CMD Set Table(H),Read Retry Table(H),SLC Read Retry Table(H),Initial Invalid Block Page(H),Initial Invalid Block Column(H),Initial Invalid Block Pattern(H),Initial Invalid Extend Option(H),ECC Bit(H),VccQ(H),Vcc(H),IO Driving 1(H),IO Driving 2(H),IO Driving 3(H),IO Driving 4(H),Endurance 1(H),Endurance 2(H),Endurance 3(H),Setting Status(H),Flash Status 1(H),Flash Status 2(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1(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2(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3(H),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33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33V(H),SM2258XT mSATA_Driving1_33V(H),SM2258XT mSATA_Driving2_33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18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18V(H),SM2258XT mSATA_Driving1_18V(H),SM2258XT mSATA_Driving2_18V(H),SM2258XT SLC_Block(H),SM2258XT ODT Option(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4(H),SM2258XT Flash Interface Speed(H),SM2258XT SLC Endurance 1(H),SM2258XT SLC Endurance 2(H),SM2258XT SLC Endurance 3(H),SM2258XT Flash Output Driving(H),

网友A:
这个版本 SM2258AA_MPS0717B_ROMS0621-FW02J0S86A 里面带的参数

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C_DDR200=EC,1A,88,1F,70,C8,3,08,10,0,2736,2800,2,1,0,384,1,16,2048,3,0,8F,27,10,1,8B,54,0,1,2,0,52,51,0,DA,DF,1,0,0,80,88,88,88,88,12,26,EE,EE,66,66,66,66,0,15,〗,,

网友B:
直接上2258H不好么 速度还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 SM2258AA_MPS0717B_ROMS0621-FW02J0S86A 里面带的参数

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C_DDR200 ...

这是58h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2258H不好么 速度还猛

单了一颗,上58h浪费

网友:
58xt一个制程一个固件。可以用ssv3甚至ssv4固件强开ssv2,但是开完后写入,写完slc缓存就会卡死掉盘,估计是不同制程缓存释放策略不同导致的

网友C(2022-03-18):
你知不知道,58H有另一个名字,54G...这排行显然在56K前面,所以支持一些56K(OKG 7D)以前的颗粒。58XT就是58,想支持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不知道,58H有另一个名字,54G...这排行显然在56K前面,所以支持一些56K(OKG 7D)以前的颗粒。58XT就 ...

谁告诉你8S7C是8S7D之前的制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不知道,58H有另一个名字,54G...这排行显然在56K前面,所以支持一些56K(OKG 7D)以前的颗粒。58XT就 ...

你就是来搞笑的。。。58xt ssv2工具早就有了,而且是q版的,奈何奸商捂得太严,就跟2d mlc其实58xt和58h都有固件一样,,,,但是你见过58h配1jfl的固件刚出吗?

网友:
都是大佬啊,排队等等看

网友D:
  看了你视频搞了一下  可以开 速度也可以  但是跑圈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视频搞了一下  可以开 速度也可以  但是跑圈不过

我的视频?

网友:
哪里有视频,,我也要看着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开不出来的,这个 SSV3该出来的会掉盘固件问题

网友E(2022-09-23):
大神,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问题解决了么?

早就可以了,有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