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来自海边的伍尔特电池 18V 4.0Ah

楼主(2021-08-24):
黄鱼淘的废品电池,作为废品电池来说,伍尔特的还是算比较贵的,大概跟电池协议有关系

拆开了,螺丝不少,一共8颗,两侧挡板是对称可换

看内部用料还是很厚道,但是主线是裸露的,多少缺点安全感

从电池内部状况来看,不仅是进水,而且还是海水,测试所有单节电压都是mv级别,大概也没有修复的价值
如果主板还是好就算赚到了。。。

网友:
博世的18v电池。

网友:
主板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单个电池还是能激活的,

网友A:
德国货,做工真好。浸了海水还这样,都没看到什么锈迹。电路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电池,先单个小电流充电看看电压能否升上来,也许只是其中个别电池坏了,人家就扔了。也许真的会检个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国货,做工真好。浸了海水还这样,都没看到什么锈迹。电路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电池,先单个小电流充 ...

大红袍  能修复就厉害了   不过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红袍  能修复就厉害了   不过可能性不大

死马当活马医,能医到半活也赚了。也许真正坏的就是个别电池呢。

网友:
电池应该是不能用了 只能用外壳 和主板 主板如果没坏的话还是可以的原装外壳 这个是博世代工的 伍尔特 通用博世充电器和工具 拆了吧看看还有没有活的电池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进海水电极不是这样

网友:
可能那节尿了

网友:
三洋大红袍能激活的,即便没有电压,激活的时候会发热点,虽然激活了容量也就剩大几百了可能

网友:
好像是三洋18650ga,3000毫安的动力电池

网友:
电池负极竟然有个那么大的保险

网友(2022-07-13):
做工不错。还带保险,这样的电池包不多。

网友:
做工真的好

网友:
这么干净怎么可能进水,就是那节电池漏液把其它的拖死,试试低电压充能否9下

网友:
这就是博世18v电池

网友:
第一次见电池带保险的  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
电路板是协议,放电保护就一个保险

网友C:
进了海水可不是这样的,顶多进了点雨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了海水可不是这样的,顶多进了点雨水

的确,每次见到外地佬开车下海我就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