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华强北耳机更换魔声单元

楼主(2021-08-24):
够得华强北耳机,真无线蓝牙耳机,价格低,音质也一般,好在是用起来方便,上周六有空,就毁了原来的hd clarity有线耳机,取了单元更换,这个单元小一大圈,周边用热熔胶固定;另外,山寨机,声音偏大,又接了一个300欧的电阻。试听效果理想,分享一下

网友A:
你这不带降噪?

十几块的那种?

200多的音质还可以,接近苹果原装耳机,低音还能略胜一筹。

网友:
都这么挑剔了

网友B:
热熔胶打太多了,只把一圈固定就好了,你这样后面的共振腔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带降噪?

十几块的那种?

没有主动降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打太多了,只把一圈固定就好了,你这样后面的共振腔用不上了

共振腔?是中间那个白色的吧?没有堵住的

网友C:
共振腔空气少了不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振腔空气少了不好听

感觉没啥变化啊,用另一个低音入耳耳机比对了一下

网友D:
弄个动铁单元效果会明显!!

网友E:
充满电开最大或者开一半音量能听几个小时呢,300欧电阻也太大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动铁单元效果会明显!!

木有动铁单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满电开最大或者开一半音量能听几个小时呢,300欧电阻也太大太大了吧,,, ...

电池不大行了,正常听2个半小时,未加那个电阻时也差不多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个动铁单元效果会明显!!

圈铁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不大行了,正常听2个半小时,未加那个电阻时也差不多的时间

居然才那么短时间,

网友F:
我曾经换了一只的单元 用的索尼HM750的单元 俩耳朵对比了下 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才那么短时间,

估计是电池不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换了一只的单元 用的索尼HM750的单元 俩耳朵对比了下 区别不大

不会吧?两个不同的单元,声音出来不一样吧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有线的,无线的要花钱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两个不同的单元,声音出来不一样吧

现在单元的工艺已经都差不多了 关键是功放推的怎么样

网友:
软包电池 不推荐用 万一进汗水短路炸了可就刺激了 现在无线耳机只买硬壳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