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装系统时偷懒一下,一个细节没注意就中招了

楼主(2021-08-24):
刚新装的win7,用的msdn镜像,偷懒用pe里的安装工具,结果现在感觉机器很慢,没有以前那么流畅,打开ie发现主页被改了,估计又要重装,问题是360还查不出毒来

网友:
官方镜像吧,2345+360,这电脑美滋滋了

网友:
赚钱插件,想清除比较麻烦。

网友A:
这个应该好清除,装回系统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清除,装回系统累啊。

不考虑找镜像和下载镜像的话重装比清理省事,这玩意是真正的狡兔三窟,多个地方相互保护,经常你以为你清理干净了,重启发现又回来了

网友:
我用msdn镜像安装没驱动的,是不是要自己安装那些驱动才可以啊,以前安装过一次就这样,后来就没试过了

网友:
笑死,都MSDN了,还用360,

网友:
用优启通,很干净

网友:
2345你也敢用嘿嘿

网友:
WePE 还可以,或者数码之家PE也行

网友B:
下载好网卡万能驱动+纯净版系统,然后想怎么装都可以,杀毒软件火绒。免费速度快,还屏蔽广告弹窗。

网友:
现在用回光盘安装,网上找的密钥,清净了

网友:
PE里面的镜像安装工具里面带的。应该在镜像装载界面可以取消

网友:
  新版本系统不行 各种植入  2012电脑公司有一个版本非常好

网友:
用流氓查流氓,智商捉急

网友:
WePE很纯净没有任何私自安装的软件
现在只用WePE

网友:
要么镜像问题,要么PE问题,现在PE安装都能加垃圾软件了?真厉害。你用dism或者win安装器装啊!

网友:
2345  2345就这个上面的垃圾多 还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好网卡万能驱动+纯净版系统,然后想怎么装都可以,杀毒软件火绒。免费速度快,还屏蔽广告弹窗。 ...

火绒相比360和腾讯官家 要好用些? 没那么流氓么》?

网友:
rufus很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