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找不到现代固态硬盘SM2246XT+海力士H27Q1T8CCE3R开卡软件!求助!

楼主(2021-08-24):
现代固态硬盘打算开卡,找不到现代固态硬盘SM2246XT+海力士H27Q1T8CCE3R开卡软件!求助!

楼主:
谢谢,开卡软件找不到啊,试了好多2246的都不行!找不到芯片!

网友A:
ROM就是啊,你是转接卡没用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就是啊,你是转接卡没用对吧

找不到适配的软件,找了几个,都不能识别海力士H27Q1T8CCE3R

网友:
短接点是ROM 但是开卡工具需要适配

网友B:
这颗粒上3268不稳定,上903只能异步,很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上3268不稳定,上903只能异步,很鸡肋

开卡软件找不到,试了好多都不行

楼主:
求大神出马相助啊!

网友C:
补个缓存,再补上缓存供电,试试可以当46EN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个缓存,再补上缓存供电,试试可以当46EN开不!

哪有这个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