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小区停车场闸门刷卡机

楼主(2021-08-24):
小区换成车牌识别淘汰的老式刷卡机,打开后盖拍几张照片。

网友:
里面的STM单片机值钱!

网友:
以前车库的卷帘门遥控器433或315固定频率的,
只要买个几元钱的就能复制了,
想着这些道闸也很容易复制啊,
趁着保安不注意,
或者用个大功率信号捕捉器,
谁知道现在都是滚动码的,
根本没那么容易复制,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汽车钥匙不知道是不是滚动码的

网友:
这个废了,改了个维根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