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猫盘能降级吗?6.2.4zerotier不能使用想降级6.2.3

楼主(2021-08-24):
猫盘升6.2.4,但是6.2.4 zerotier不能使用想降级6.2.3或者6.2.2但是重新安装提示不能用6.2.3的安装包,最低6.2.4,要怎么处理?

楼主:
另外就是要是线刷账号和密码还是xp3的账号密码吗?(二手不是自己折腾的)

网友A:
这么垃圾的配置,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垃圾的配置,不值得折腾

emmm,我单纯做下载器使,zerotier不能用还是蛮麻烦的,所以折腾

楼主:
成功变砖,买个ttl重新刷了,惨

网友(2021-12-27):
引用 楼主:
成功变砖,买个ttl重新刷了,惨

会折腾还是不错

网友B:
猫盘  可以7.0系列 已经有引导和完美关机脚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猫盘  可以7.0系列 已经有引导和完美关机脚本

大佬,哪里有,可以提供下 连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哪里有,可以提供下 连接么

我是某宝找的专门卖家一套买回来的。 独家技术,可以识别和休眠这样宣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某宝找的专门卖家一套买回来的。 独家技术,可以识别和休眠这样宣传的 ...

咪叽数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

我问过他,他不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问过他,他不卖

人家是一整套带机销售的。好像不单独卖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一整套带机销售的。好像不单独卖引导

嗯,是的。要一起卖。
不过,我有猫盘额。。。怎么可能再买一个。。。今天我自己摸索装了一个11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