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达X1禧玛诺版山地车开箱安装测评

楼主(2021-08-24):
经过了,坛友们一致讨论,结果是一定要买个配件好一点的。。。。。。。。

XD省,这个目前感觉禧玛诺版的都绝迹了。。。。。。微转?还是蓝图。。。。。。

这里如果有XD省的厂家看到了,现在电商基本是势不可挡了,线下店,是有优势,比如调试什么的。。。。。。但是你要给大家有选择啊,禧玛诺这种初级配件,扫街一样的,也卡的棒棒滴。。。。。。

闲聊归闲聊,到货立马就开始组装。。。。。。(不能平放?)

拿出来。

26轮子

立管座

额。。。。。。

送了个水壶

小礼包1

小礼包2

组装个座

(好像还不错。)

座管上也喷了那种小星星

不错的座椅。

不能平放,站起来。

买个车,要拿一套新内六角。

这里还做了镂空

车圈,安装刹车碟。

装上去看看。

刹车碟跟刹车座,安装的不错。没有成蝶的现象。

固定,气避震的螺丝。(据说禧玛诺的螺丝,都是螺丝胶,只打一半。)

这里气避震,有个开关,直接在横把哪里,可以通过线控锁定前避震。

安装踏板,送的开口扳手,至少不是个铁片。

安装水壶。。。。。。(坐垫为什么怪怪滴。)

不错的设计团队。

后碟,出厂就组装好的。

车圈26

后变速器,禧玛诺

前变速器,也是禧玛诺

牙盘,浩萌。。。。。

踏板。。。。。

重点是这个价位,有个气避震。。。。。。

盖子,应该是调整气压,保护盖。

横把位的避震锁定,释放开关。

这个好像,现在是山地车的标配了。

油压刹车大家帮忙看一看,是什么牌子?型号?

生产日期,2021年04月10日

油压刹车大家帮忙看一看,是什么牌子的?型号?

另外的一边的日期。

坐垫装反了。。。。。改过来了。

楼主:
二楼继续啊。

目前骑行,遇到的问题啊。简单讲讲,首先,换挡清晰,齿位好用。刹车好用,施加力度很小。油压看样子,还是很舒服的。

不足地方,讲讲。

首先这个线管?走的很凌乱,转弯,线管碰撞,很不舒服,而且,油管?以后会不会漏油?

另外,牙盘调速指拨,需要这样才能挂挡。。。。。。幅度太大了。。。。。
(不过换挡比较平顺,声音也清脆,毕竟是禧玛诺的指拨。)

就这样把。。。。。反正丢给小孩子骑的。。。。。

最后,大家能否,给个好主意,如何带出去,骑行?

目前看了,车顶挂架,有两种看得还不错,韦帕碗湾一个品牌。。。。。。

两种。

拓乐1

拓乐2

车尾挂架,大同小异,不锈钢的两台车挂架。。。。。。

另外一个关于油刹的问题?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另外希望有懂得,能够帮忙看一看实际到货这款X1配的是哪一种刹车?

官网查到的。15寸也是所谓的禧玛诺200刹车?

页面介绍,X1只是写着铝合金油压碟刹?
页面介绍?

宝贝的交易快照?
宝贝交易快照?

所以问了店家?店家答复的X1也是禧玛诺200刹车?难道我拍的不是X1?是X2?X3?X4?X7?

不知道为何,我收货的这款刹车为?
难道是我拍错了?还是?

可能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吧。没有汤米帅气。

网友:
XD省是哪个省?

网友A:
禧玛诺现在各种缺货,之前想换的一些配件都缺货,要不就是涨价了

楼主:
佛山无影脚~~~~~~~~~~阿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禧玛诺现在各种缺货,之前想换的一些配件都缺货,要不就是涨价了

是涨价了。。。。。

缺货。。。。。

这种民用级,都是最低档的。。。。。都缺货。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比我骑的杂牌强多了,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比我骑的杂牌强多了,多少钱入手的?

的确很好骑。
这个配置,价格真的比XD声,要划得来。

XD声,这个配置的,逐日800,要到2400左右。送一堆没用的东西。。。。。。
其实,刚开始,我还是想买这个逐日800的。

网友C:
买车送了一套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车送了一套扳手?

内六角套装,自己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很好骑。
这个配置,价格真的比XD声,要划得来。

我逐日800被我改成油电混合的了
日常承重35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逐日800被我改成油电混合的了
日常承重350斤

逐日800普拉斯!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么快就搞到了

网友:
看起来价格不便宜呢,我在本地买的杂牌车300多元,骑了快3年了,毛病没有,就是车把,螺丝什么的已经开始生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逐日800普拉斯!还是不错的!

我买的时候还没的普拉斯版本的,就一个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时候还没的普拉斯版本的,就一个版

是什么配件配置的?

其实不差钱,还是要买喜德盛逐日800普拉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配件配置的?

其实不差钱,还是要买喜德盛逐日800普拉斯。

这个配置

楼主:
价格超值,配置牛逼。

看你开了几年了,现在还是配件嘎嘎地。。。。

现在普拉斯要2400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超值,配置牛逼。

看你开了几年了,现在还是配件嘎嘎地。。。。

这个车当时选了一圈,捷安特 美利达的贵,相同档次配置的要贵几百元 最后本地买的这个。
确实车架那些听粗壮的,安装后座以后,搭成年人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