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胜利vc890d你到底怎么啦?

楼主(2021-08-24):
所有档位都不能测量,只有二极管档有声音亮红灯,但数值错乱!
电阻档200k档位以上显示有数值,不能测量

此档位显示1,但测量没反应

电压档测量没反应,有数值不停乱跳动

实在搞不懂,求助各位朋友给个检修思路吧

网友:
是你自己的万用表吗?如果排除V片装错,或者元件损坏的问题,一般就是主IC坏了

网友:
返厂换主控。刚返修两台。官网有地址,寄到西安维修中心,过保多年了也没要钱,就收了寄回运费10块。加上寄过去10块,花了20块。

网友:
先换个满电的电池再看看。

网友:
大多数是主芯片7106挂了,不排除还有其他故障元件,建议返修!

网友A:
这表坏了就坏了嘛,电容才200uf,没意思,不能测电容的表都是没灵魂的,下面我这表才是你所需要的,微信发45过来,我给你寄过去,

网友:
哪个要也可以闲鱼,不想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坏了就坏了嘛,电容才200uf,没意思,不能测电容的表都是没灵魂的,下面我这表才是你所需要的,微信发4 ...

这个成色45包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色45包邮吗?

可以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色45包邮吗?

你猜我如果挂咸鱼,估计分分钟就被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包邮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表在修复中,如果今天晚上之前再修不好就留着拆零件,你这个就45包邮给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包邮

顺便问下你有胜利980+或9807A+的表吗?要老款的新款的不要,新款那个黄色的旋钮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你有胜利980+或9807A+的表吗?要老款的新款的不要,新款那个黄色的旋钮太难看了。 ...

新款确实太丑了,没有你说的表,我不是表哥,没那么多表

网友C:
45包邮的话没人要就出给我吧!我买的优宜高垃圾表旋钮弹片估计有问题,读数时准时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表坏了就坏了嘛,电容才200uf,没意思,不能测电容的表都是没灵魂的,下面我这表才是你所需要的,微信发4 ...

45还包邮,合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5包邮的话没人要就出给我吧!我买的优宜高垃圾表旋钮弹片估计有问题,读数时准时不准 ...

我估计垃圾表差在那个印刷铜吧,多磨几次就不好用了,你可以试着清洗一下

好的,如果那位朋友不要就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还包邮,合算的。

福利坛友嘛,不是生意人,对我来说回点血算点血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垃圾表差在那个印刷铜吧,多磨几次就不好用了,你可以试着清洗一下

好的,如果那位朋友不要就给你 ...

谢谢坛友给我留着,我的表昨天晚上加班修好了,是采样电阻和062坏了换新的焊上就好了,修好了炮灰表我的17B+和61E就不用外借了,楼主的表出给坛友回点血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