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回收站收的山特MT1000S UPS,正打算买呢,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楼主(2021-08-24):
今天路过回收站,拐进去看见一个山特1000瓦UPS,正打算买一个呢,4公斤30块钱收了。先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外壳坏了不要紧,我也没打算让人看出是个UPS,就算是新的外壳我也要拆掉的。反正就是要别人看不出是个什么玩意。
初步看了下,电池是外置的,除了前面板缺失之外,没有任何烧坏的痕迹,个人觉得应该能修复。通上电试了一下,充电1.28安培,充电部分应该是好的。在后面黑色插座插了个灯泡会亮,但白色插座无电,也不是否知道正常。但逆变电路好像没有工作,应该是和前面板有关的吧?后面插座上分两组,一组是四个白色的,写着稳压+电池输出BPB,应该是停电后用电池逆变后的输出吧,黑色插座AVR,但我查看电路发现这是稳压功能是吹牛的,是与输入220经继电器直连的。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无论是充电板的高压部分,还是逆变后开关变压器整流后的DC/AC高压图腾变换电路,全机没有发现高压大电解电容,只有两只1.0微法的小电容,这是让人很不可思议的。图片025、026、027这三个部分,特别是那个占全机重量一半以上的变压器的功能不清楚,拆下变压器查看,总共就只有看到的四条细线,中间的两条线还是相连的,难道是个电感,四斤重的电感?
现在机子的情况是这样的,连接24伏电瓶,电流有闪一下就不动了,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短路。过几分钟发现7812有点发烫,但测电压输出12伏正常。插220电源后,十秒左右开始有1 秒一次的滴滴声音,可能是报警吧。黑色输出插座AVR有电,但稳压+电池输出插座BPB没电,大概是没有成功逆变吧。
还请对UPS比较了解的大神指点一二。
如有相同款式的机子,还请提供一 前面板的电路。
谢谢。

网友A:
看见壳子中的蜘蛛皮,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壳子中的蜘蛛皮,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严肃点,什么蜘蛛皮!梁祝知道不?

网友B:
先说一点:你说逆变器部分是假的,因为交流输出部分通过继电器与220V输入直通的。这说明你对UPS的功能似乎了解不够。本来,UPS作为不间断电源,就是在有交流的情况下,让交流直接供电。当交流断电后,才由电瓶逆变供电。继电器只是起电源切换作用。那么其它部分呢?有交流的情况下,自然必须给电瓶充电。所以少不了充电电路。还有逆变电路。基本就这几大块吧。即:电源切换电路、充电电路、逆变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一点:你说逆变器部分是假的,因为交流输出部分通过继电器与220V输入直通的。这说明你对UPS的功能似乎 ...

我没说逆变器部分是假的呀?我说的是AVR输出稳压功能是假的好吧?逆变电路虽然我接触不多,但也未必就如你说的一窍不通哦。
三十年前老是停电 ,我就在做自激式的逆变器玩了。

网友C:
这成色差了点,另你第一张配的图片是山寨的“美国山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色差了点,另你第一张配的图片是山寨的“美国山特”

成色没关系的,但总要修好了才能捡回这三十块大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说逆变器部分是假的呀?我说的是AVR输出稳压功能是假的好吧?逆变电路虽然我接触不多,但也未必就如 ...

那是我没看清楚。对不起。其实,UPS作为不间断电源,对220V是无需稳压功能的,稳压功能由后面的开关电源来承担。

网友D:
看上去,像是异形缠身,还是扔了吧。

网友E:
这成色有点糟啊,通电都怕放烟花

网友:
C40 这个电容有漏液鼓胀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像是异形缠身,还是扔了吧。

那不行,既然买过来了,肯定要折腾一番,实在折腾不好,再扔也来得及。

30块也是钱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成色有点糟啊,通电都怕放烟花

成色虽然差,经过检查,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已经通过电了,没放烟花,连灯泡都没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没看清楚。对不起。其实,UPS作为不间断电源,对220V是无需稳压功能的,稳压功能由后面的开关电源 ...

你能回复我,自然是热心人。谢谢。
电池逆变后的交流稳压功能是靠LM358取样控制的。
黑色输出插座是没有经过稳压的。虽然它写着稳压二字,估计是为了增加卖点。

网友F:
21世纪的年轻人都开始捡垃圾了。。
家里还有个山特TG1000。。俩电瓶一个半死不活。。一个死透了导致不开机。。给死透的电瓶外接12V能正常开机。。这东西好像是串充。。想废物利用做个电瓶充电器都没办法。。

网友G:
楼主修好这不间断电源之后怎么玩?

网友H:
去掏一台全好的同款2手货,对比修好,然后再选择卖掉一台。网上找资料太难了,而且UPS近几年用的越来越少。找资料很难。实在不行就拆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世纪的年轻人都开始捡垃圾了。。
家里还有个山特TG1000。。俩电瓶一个半死不活。。一个死透了导致不 ...

你能拍个前面板照片吗?我这个面板不见了呢,想看看面板与主机的连接线,是否有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掏一台全好的同款2手货,对比修好,然后再选择卖掉一台。网上找资料太难了,而且UPS近几年用的越 ...

这是个好办法,修好了不用卖,我可能要好多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这不间断电源之后怎么玩?

用在电网遭遇雷击时,电压闪变时的几秒钟的电能支持。有的设备那怕是1秒的掉电都 会有重大损失,哪怕1秒后就恢复正常供电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