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50电机磁铁松动了

楼主(2021-08-24):
米霍克今天从桌子上摔下去,然后再拿起来使用的时候就嗡嗡响,拆开看了一下,发现电机里面的两块磁铁一块高一块低,用镊子把它复位,转起来还是嗡嗡的响,因为这个电机后盖压的很紧,不太好打开,所以就没怎么弄,感觉是铁芯转子在永磁铁上摩擦的声音,这样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A:
十几块的东西,坏了就扔了再买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的东西,坏了就扔了再买一个呗!

有的坛友就喜欢收集垃圾备用,我也喜欢,发扬捡垃圾精神,修修补补用个10年8年的

网友:
磁铁固定松了,换个新电机又能再用几年

网友B:
两块磁铁中间应该有个弹簧片撑着,不拆后盖不好搞,还是拆吧,锉刀干下来,装回去可以用焊锡焊接,上大功率烙铁伺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坛友就喜欢收集垃圾备用,我也喜欢,发扬捡垃圾精神,修修补补用个10年8年的 ...

这话倒是真的,很多情况下花二十块钱去修好一个东西也不舍得花十块钱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磁铁中间应该有个弹簧片撑着,不拆后盖不好搞,还是拆吧,锉刀干下来,装回去可以用焊锡焊接,上大功率 ...

这电机必须把转子给抽出来才好搞,转子顶上有一个齿轮,这齿轮是压进去的,根本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话倒是真的,很多情况下花二十块钱去修好一个东西也不舍得花十块钱换个新的 ...

都干过同样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机必须把转子给抽出来才好搞,转子顶上有一个齿轮,这齿轮是压进去的,根本拆不下来 ...

只要拆开后盖就好办了,可以在转子和磁铁之间插入硬纸片将磁铁撑开,然后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拆开后盖就好办了,可以在转子和磁铁之间插入硬纸片将磁铁撑开,然后再操作。 ...

哦,原来是这样,只和搞那个喇叭的音圈一样的搞法

网友D:
磁体分离不能用,嗡嗡响是扫转子,发热会烧坏绕组线圈的,打开用哥俩好粘上去,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体分离不能用,嗡嗡响是扫转子,发热会烧坏绕组线圈的,打开用哥俩好粘上去,照样用。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