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功率测量插座液晶暗淡和背光问题

楼主(2021-08-24):
很久以前买的北电T8的功率计,一直用着不错,最近两年发现屏幕暗淡,一开始以为斑马线有问题,拆开后发现不是用的斑马线。

字迹暗淡,看着非常费劲

不开背光看着更费劲,每次都开背光对付看看

网上有说是偏光片的问题

我找个破笔记本屏幕

撕下来一点偏光膜试试

几乎没有太大改善

偏光膜旋转90度,光就遮住了

再转90度有可以了,但字迹不行啊,估计不是偏光片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是液晶老化?

这两天又买了一个新的世心,便宜,不足20元

这个版本没有背光

拆开后,看到LED背光的地方空着

接了一个LED测试,可以亮

但是个头太大,夹在屏幕的位置碍事

打磨了一下,能放进去了

但亮光明显得点状

观察北电的T8,人家专门有透光板

坛友们有啥好办法搞背光不?

计量功率两个插座差不多

北电的耗电量大概是0.9W

网友A:
也是前几年入手的北电海盗版,为啥测华为手机充电头空载的功率都是0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前几年入手的北电海盗版,为啥测华为手机充电头空载的功率都是0w呢

是不是功耗太低,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前几年入手的北电海盗版,为啥测华为手机充电头空载的功率都是0w呢

0功耗待机,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种都是小功率的充电头,可以做到很小的功耗,低到测量不出来,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你换几年前的产品,或者质量一般的充电头,待机肯定不是0功耗
反正我试了手头基本所有的充电头,不是0功耗的,直接淘汰

顺便,大概测试了下充电头的效率,基本都是75%左右

网友:
用多少电压的灯珠?

网友:
楼主北电这个屏幕基本废了,除了换屏幕,无解的
背光板,要不然就拆个别的破表背光板,要不就亚克力自己做一个,上面划几刀就行,

网友:
这里没焊上。

网友:
不足20元相当优惠啊,太羡慕了。

网友:
可以试试用电吹风吹吹液晶屏,液晶屏发黑了就停止,等冷下来(冷下来后黑色会消退)再通电试试看显示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
不换屏没戏了~

网友:
检查一下过板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0功耗待机,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种都是小功率的充电头,可以做到很小的功耗,低到测量不出来,可以忽略不 ...

我就是这个意思,测了很多个充电头,空载都有功耗

网友:
背光板
亚克力做一个
上面用沙布打磨几下就行

网友:
那只能是液晶变性了,旋不了光

网友:
难道是右下角工作温度偏高,导致液晶老化了?

网友C:
买的和你一样的北电T8,液晶屏也越来起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和你一样的北电T8,液晶屏也越来起看不清了。

都是瞎折腾闹的,为啥我的北电t8完好

网友:
这液晶屏太水了。
我之前有个,用久了cbb电容变小,结果手艺不精斑马线拆坏了

网友:
按说这种液晶屏寿命挺长的啊!以前哪种计算器放几十年了还正常显示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到手以后做了几个改动。
1, CBB电容由1uf改成0.22uf,经测试对功能没有任何影响。原来的电容太大会导致电流大,与之串联的大电阻发热量大。
2,给12伏稳压管增加一个并联的12伏稳压管,降低单个稳压管的发热。
3,将那个贴片取样电阻更改为一段导线。因为贴片取样电阻如果在大电流下容易失效,失效瞬间取样电压急剧升高,会直接烧表。好的表都是用电流互感器。根本就不会坏。

另外还有一点,这种阻容降压的功率计不能插在方波220的电路上,因为方波相当于有高次谐波,阻容降压的电容就没什么作用了。这时候大量电压就会加到稳压管上,稳压管很快就烧毁。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上一个电流互感器的高端一点的功率计,就是这么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