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尼得科无刷电机如何启动?

楼主(2021-08-24):
这是小狗吸尘器的电机,通电不转,求助如何启动?那根细红线应该输入什么信号?试了5V不管用

网友:
用的料很多,还有两颗假固态

网友:
可能要输入pwm信号吧

网友A:
电阻为100K  懂了不~

网友B:
你先检查一下电池的保护板 这个电池保护板很容易坏掉的

网友C:
pwm信号,一个esp8266搞定

网友:
淘街找同款,评论区会有人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检查一下电池的保护板 这个电池保护板很容易坏掉的

保护板没问题,我接了一个别的电机在电池保护板输出口,可以转动!运转时电压也在25V左右。可以判定电池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为100K  懂了不~

电阻怎么个接法?我的电机跟你的好像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为100K  懂了不~

我的控制线只有一根细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信号,一个esp8266搞定

就是红线输入PWM信号?

网友:
一块多的555模块应该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控制线只有一根细红线

看不清你哪个,我的是三根线的,你看下哪个插座是不是3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你哪个,我的是三根线的,你看下哪个插座是不是3个的

整个电路板就只有红黑电源线和一根红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