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夏普液晶电视机屏幕周围出现红色,屏幕坏了吗?更新分享了测试...

楼主(2021-08-24):
电视机屏幕出现红色,在纯黑背景下最明显,在其他颜色下看不出来,这是屏幕坏了吗?还是背光灯坏了?还有维修价值吗?要是太贵的话就不修了。

更新了显示器测试图片,需要的自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AQov5ET5GAYgaoOJng3Kw
提取码:6lyb

网友A:
还是ccfl背光的,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所致,也不排除屏幕问题,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先换灯管试试,或者有能力的话改LED背光看看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了呗

网友:
有些阴射管老化后,确实会发粉色,但是大红,少见

网友B:
图二是工程模式吗?话说这是哪年的电视?夏普早年用的日本面板那代还是不错的。
后来卖给鸿海之后就沦为街机质量很差了。

网友C:
看电视的时候画面颜色正常吗?

网友D:
这是液晶,不是显像管

CCFL老化不会导致一圈偏色

屏幕没有坏,唯一原因就是液晶偏振调节,细分查找控制红色的线有没有受干扰、显示芯片旁的滤波电容失效降容电阻阻值异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ccfl背光的,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所致,也不排除屏幕问题,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先换灯管试试,或者有能力的 ...

LCD屏独有的ccfl吗?这款电视没用多久啊,才3-4年吧。改背光就是把ccfl换成LED光源吗?估计我没这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是工程模式吗?话说这是哪年的电视?夏普早年用的日本面板那代还是不错的。
后来卖给鸿海之后就沦为街 ...

不是工程模式,网上下载的检测显示器屏幕的图片,有很多张,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视的时候画面颜色正常吗?

看电视的时候正常,其他颜色都正常,就纯黑色背景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液晶,不是显像管

CCFL老化不会导致一圈偏色

看来要拆机查看一下了。

楼主:
全网搜索都没找到类似故障。

网友:
好像 手机 屏幕 内外屏 脱胶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工程模式,网上下载的检测显示器屏幕的图片,有很多张,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

你接电脑用软件测试再截的图?显示屏问题软件截图没用的,你得拍照才是真实结果,截图全都是正常的,只有显卡问题显示不正常才能测试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电视的时候正常,其他颜色都正常,就纯黑色背景看得出来。

嗯。比较少见的故障,你的电视有其他接口吗?试试别的信号输入源进行检测一下。应该是主板显示偏色问题。如果不影响电视观看凑活着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电脑用软件测试再截的图?显示屏问题软件截图没用的,你得拍照才是真实结果,截图全都是正常的,只有 ...

用U盘播放的图片啊,手机对着电视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比较少见的故障,你的电视有其他接口吗?试试别的信号输入源进行检测一下。应该是主板显示偏色问题。 ...

嗯,空了再试下接HDMI看看

网友(2021-12-09):
引用 楼主:
嗯,空了再试下接HDMI看看

这个情况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2022-03-24):
我家一台SHARP 45的也是这样情况, 没怎么用过的机器, 周边一圈红光,尤其是在黑色画面的时候,LZ找到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家一台SHARP 45 的,没看那生产的, 没怎么用过,现在开机后也是一大圈红色,尤其在黑色画面时更明显, 你找到问题了吗怎么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