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6e2电子管猫眼 音频电平指示 音乐节奏灯

楼主(2021-08-24):
电子管有独特的魅力,6e2是调谐指示管,电子打在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方形,面积可以变动。因其上下闪动,形似猫眼,所以又叫猫眼管。6e2比6e1寿命长,且价格便宜,5元左右。

↑是6e2的管教图 顺时针1~9
45脚灯丝
1脚栅极,不同电压形成不同光柱长度
268脚为屏极,内部相通,任意接一只脚到170~250v电压就行
3脚为阴极
79两只脚连200k电阻到高压,电阻越大,在无信号输入时光柱越短

如图是6e2的参数,大家看看就好
下面进入重点,6e2电路

↑是总图

电阻和稳压管产生30v电压,用于三级管放大

↑是三极管放大部分,把音频信号放大

↑电容是隔直作用和二极管将电压全部变为负电压,用于栅极

如图,将电压去掉直流部分,变为交流电

加上一个二极管,整个波形下移,全部变为负电,正好适合栅极负压

同理,若二极管反一下方向,则全部正电压

↑回到电路图,如图,是信号平顺的作用,使得6e2有观赏性

楼主: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一张5*7洞洞板焊接电子管座,并插上电子管,这个板接上排针,与驱动板相连,2p端子用于接6v交流给灯丝供电

↑驱动部分
下面讲讲高压。原本打算12v用34063升压,后来老不成功,太烫。就改用变压器加倍压整流升压。双18v变压器输出36v~,4倍压 36v*4*根号2=204v,正好够用

↑借鉴一下4倍压电路图

倍压用的小板子

全套展示一下

塑料盒子开孔,做外壳

前面板,旋钮是用来调节增益倍数,3.5mm为输入

四周展示。后面板两个开关,黑的是灯丝供电,要先通电,过30秒后再开红色开关,供上屏极高压

效果图
视频https://www.kuaishou.com/short-video/3xdcchkb5bawcrq?utm_source=video&utm_medium=video&utm_campaign=video

网友:
这个电平指示挺有创意的~

网友A:
高压能不能利用市电整流后稳压,就不知道电流有多大,大了就不好弄。

网友:
玩电子管的才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能不能利用市电整流后稳压,就不知道电流有多大,大了就不好弄。

206v左右,电流4ma
市电整流后稳压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6v左右,电流4ma
市电整流后稳压不安全

两个变压器,为何不用一个变压器220转18交流,然后另外一个变压器反着接18交流重新变成220,这样就隔离了也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变压器,为何不用一个变压器220转18交流,然后另外一个变压器反着接18交流重新变成220,这样就隔离了 ...

成本上升了,且变压器效率低

网友C:
电子管漏在外面,会不会比较容易碰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漏在外面,会不会比较容易碰坏啊

就是看电子管的荧光屏,封起来看不到了

网友D:
曾经砸过不少电子管,取里面各式各样的金属件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砸过不少电子管,取里面各式各样的金属件玩

有点浪费了

网友:
耗电大户啊

网友:
费点电也没关糸,不是求个玩的高兴么。

楼主:
玩玩而已,图个高兴,挺好看的

网友(2021-10-25):
引用 楼主:
玩玩而已,图个高兴,挺好看的

整个咪头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