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小米9充电器,没有输出,求思路!

楼主(2021-08-24):
最近手风不顺,遇到坏的东西多,修不好的也多。
小米9充电器没有输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做到无损拆。
经检查400V22uf电容从引脚根部双双断裂,更换新的,还是无输出。
这个400V22uf电容和临近400V27UF电容的容量 居然都是44uf,是没有拆下来测量的缘故?
请各路大神指个道

网友A:
电源的电容没在路测的,都互相并着呢,27+27约等于22+22

网友B:
供参考:1,主要检查300V上的大滤波电容、整流桥各二极管及开关管等部位,抗干扰电路出问题也会导致保险烧、发黑。需要
注意的是:因开关管击穿导致保险烧一般会把电流检测电阻和电源控制芯片烧坏。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整流桥也会
和保险一起被烧坏。
2.无输出,保险管正常这种现象说明开关电源未工作或进入了保护状态。
首先要测量电源控制芯片的启动脚是否有启动电压,若无启动电压或者启动电压太低,则要检查启动电阻和启动脚外
接的元件是否漏电,此时如电源控制芯片正常,则经上述检查可以迅速查到故障。若有启动电压,则测量控制芯片的
输出端在开机瞬间是否有高、低电平的跳变,若无跳变,说明控制芯片坏、外围振荡电路元件或保护电路有问题,可
先代换控制芯片,再检查外围元件;若有跳变,一般为开关管不良或损坏。

网友C:
既然电容是并联的,那么坏掉一个基本不影响电路工作。

那么坏掉的原因可能是电容容量小,导致高负载电源电压低,而增大了脉宽提高电流,也不至于损害功率器件吧。

假如真的功率器件损坏,那么肯定烧保险,炸桥堆。

所以我猜是电容漏液腐蚀断自己的引脚,同时电解液渗透到其他地方,导致电路漏电,比如启动电阻开路,对地漏电,所以建议清洗电路板,查启动电阻,输出二极管等原件。

网友:
我有个质量不错的电源,只有4V电压。。怪了,但是给负载又能升压到5V,反正一头雾水。

网友:
看着感觉没有以前的那种堆料的感觉

网友D:
拆开,睁大眼睛找一圈,元器件无外伤,我一般就默默的关上了,自己水平有限,搞不定

网友E:
一般这些东东坏也简单,大概率是控制IC烧了,红色电容边上八脚那个吧!

网友F:
桥堆和IC确认没挂,检测IC的启动电阻,一般是几百K至2M的串联两个,你这个可能是那个364,这个电阻因为长期工作在比较高的电压条件下,挂的概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堆和IC确认没挂,检测IC的启动电阻,一般是几百K至2M的串联两个,你这个可能是那个364,这个电阻因为长期 ...

两个155也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1,主要检查300V上的大滤波电容、整流桥各二极管及开关管等部位,抗干扰电路出问题也会导致保险烧 ...

学习学习再学习。期待楼主找到原因。

网友:
多电压还可以折腾一翻

网友G:
记得修过一个类似的,摔了之后无输出,查了许久才发现是开关变压器有一个焊接脚与内部线圈断根,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电容没在路测的,都互相并着呢,27+27约等于22+22

可是:22uf+27u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电容没在路测的,都互相并着呢,27+27约等于22+22

电源的电容没在路测的,都互相并着呢,

x谢谢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1,主要检查300V上的大滤波电容、整流桥各二极管及开关管等部位,抗干扰电路出问题也会导致保险烧 ...

谢谢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容是并联的,那么坏掉一个基本不影响电路工作。

那么坏掉的原因可能是电容容量小,导致高负载电源电 ...

谢谢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睁大眼睛找一圈,元器件无外伤,我一般就默默的关上了,自己水平有限,搞不定 ...

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些东东坏也简单,大概率是控制IC烧了,红色电容边上八脚那个吧! ...

谢谢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修过一个类似的,摔了之后无输出,查了许久才发现是开关变压器有一个焊接脚与内部线圈断根,摔的原因。 ...

谢谢指导,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