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D-5晶体管电源

楼主(2021-08-24):
   当年从中华206唱机里拆过一红色盒子的,类似这种,电压是固定的,那机器是手摇的,唯独信号部分需要用电,因此需要个6-9V稳压电源,
   这是一个成品电源,还是在小煤窑那边,08年前后,从高碑店那边的ID刘老根老友手里搞到一个收藏,体积很小,很紧凑,成色好,是个怀旧收藏的物件,
   遥想当年,老爷子为了修收音机,用木头壳子,做了个电源,使用的WB724,外观像TO-3,好像有7条腿吧,配合一部分件就完成了一个电源,输出只有0-15V200MA小时候是我小制作的试验电源,后来坏了,用7805起调过,用317改造过,后来就放一边,现在用得了维修电源,别的都不想用了。
   欣赏一下当年的产品吧,小巧吧,

网友A:
文物,而且保管的不错。

网友B:
今天老张的文章没有用小说体。

网友C:
这个有些年头算是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物,而且保管的不错。

呵呵哈哈哈,一直在电瓶纸箱里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老张的文章没有用小说体。

哈哈哈哈,太费劲

网友:
这不就是老式铁心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些年头算是古董了

主要是看到有位朋友发类似的,铁壳的,想起这个来,凑热闹

网友:
还是固态电容?
嘻嘻

网友:
当年的塑料外壳,有种3D打印出来的感觉,哈

网友:
经典的老电路

网友:
当年国产硅管,锗管,调整管没见过。桥式整流加稳压是教科书般的电路

网友:
那个220v电源插头也有过,要焊接的。遇到紧的插座,会把铜插片拔出来。

网友:
手工刻写油印说明书

网友:
老东西,做工还不错啦

网友:
铁芯变压器的电源就是重,但是很少坏,就是过载了,也就是铁芯发热严重,我有几台变压器电源,都是好的。

网友:
这壳子像是3D打印的。调压居然是改基准电源,而不是调采样电路

网友:
哈哈,一看电路图纸还有那个电路基板就知道是老货,那个年代的物件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
确实够小巧哈哈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称得上是电子古董了